求助,如何才能将工程图文字特性链接到自定义属性而非配置特定属性?

楼主(2023-11-26):
工程图里的文字现在是链接到模型的配置特定属性里的,我想把它链接到自定义属性里应该怎么做?(也就是最终显示的是自定义属性里的文字,而不是配置里的属性)

网友:
属性标签设置那里把自定义属性模板里的属性保存到自定义属性而不是配置特定。

网友:
B站搜索一下吧 ,这个描述不好

网友:
配置是优先使用的,也就是说如果配置里和自定义里有相同的东西,优先识别配置。
所以如果你有不同配置的零件,就做不同配置的属性就可以了,原带自定义的那个如果不想使用配置里的属性,就删掉配置里那个。

网友:
知道配置怎么用的你就明白了

网友:
如果想用自定义属性那么就不要填写配置特定属性,或者两个属性使用不同的属性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模板,我有模板。

老哥能分享一套模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