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动图演示,电梯是如何保证你的安全的

楼主(2023-11-27):
对于电梯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相信很多人还不了解,仔细研究的话,电梯的结构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因为电梯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安全。

从普通人的直觉来说,电梯其实就是一个电机通过卷绕绳,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带动轿厢的上上下下,这也是电梯运行的基本原理。不过实际的电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制动系统、机械传动系统、配重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等。

大部分的住宅楼宇电梯承重在800到1200KG,想要带动电梯本身的重量以及承载物的重量,需要很大的扭矩。为了保持电梯运行稳定性并减少电机所需的扭矩,设计者在轿厢的反方向增加了配重系统,它对电梯的能耗减少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理想状态时轿厢的重量与配重的重量相同,但是实际生活中,轿厢中乘客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尽量消除这种不平衡,配重的重量一般都是按轿厢的最大承重进行配重的。

一个靠谱的制动系统是保证电梯安全的重要配置,我们再来看看电梯的制动系统。电梯的制动系统类似于汽车的制动系统,都是通过抱死进行制动的,不同的是电梯的制动是在零速时进行制动的。这是为了延长抱闸的寿命,避免长时间摩擦磨损闸瓦。

一套制动系统包括连接在电机轴上的轮子、环绕在轮子外侧的制动臂、电磁制动系统以及弹簧机械制动系统。电梯运行时,电磁制动器得电,依靠电磁力推动制动臂松开。电梯需要制动时,电磁制动器失电,制动臂则依靠下方的弹簧机械制动系统抱死轮子,使电梯制动。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当电梯突然断电或者电气故障时,电梯能够及时依靠弹簧使电梯制动,保证电梯安全停止。

电机输出轴的末端是一套涡轮减速系统,涡轮减速系统减速比大,可以将高转速低扭矩转换成低转速高扭矩,而这正是电梯所需要的。

轿厢的连接是通过钢丝绳固定的,假如钢丝绳全部断裂的话,此时也不用担心。配重会掉落到电梯井底部的缓冲器上,而轿厢则通过轿厢底部备用制动器的作用完成制动,不会掉落。

备用制动器通过电梯顶部的超速调节器控制,调节器由滑轮和离心制动系统组成。其原理类似于汽车上的安全带,正常情况下,制动臂随滑轮旋转,当失速时,下降速度超过一定值,调节器高速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制动臂被甩出,挂在外壳凹槽内,滑轮停止运转。此时电线下降速度比钢丝绳速度快,拉动底部的备用制动器工作,完成制动。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有心了

网友:
感谢分享,多多益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分享吗?

网友:
幽闭症表示受不了

网友A:
抱闸间隙大,限速器锈死,怎么办

网友(点评):
长期没有维护会怎么样!

网友:
学到了,写到了!

网友:
有过电梯直接坠落负一楼的案例,能分析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全部制动系统都失效了导致坠落

网友:
内容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闸间隙大,限速器锈死,怎么办

长期不维护钢丝绳一断你就呵呵了。其他都是双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