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关于钢板整平的原理

楼主(2023-11-27):
如图所示:在板材弯曲力矩-压弯量曲线图里面,每 一次压弯量都在递减,从而达到整平的效果。但是再看平行辊结构简图的时候发现每个辊筒的高度都是一样的,意味着每次压弯量都是一样的。在网上找了一些整平机的照片。他们的机器辊筒高度也是一样高,整体调节上下:第一次压弯量与最后一次压弯量是一样的。
有懂得大佬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A:
这个叫矫平机吧,2013年我们画了个图纸,做了一台,结果没成功,亏了80几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矫平机吧,2013年我们画了个图纸,做了一台,结果没成功,亏了80几万

大佬图纸还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图纸还在吗

80几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图纸还在吗

你要么,加我发你,不过我这个问题蛮多,你只能做做参考

网友(点评):
能发我一套图纸吗?也向高手学习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几万

后来一个湖北的老板把我这些东西拉走去研究了,我也没有问他要钱,最后他买了我几台机器

网友(点评):
间接说明机器没问题,调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加我发你,不过我这个问题蛮多,你只能做做参考

大佬单独发个贴,研究研究,80几万,学到教训也值好几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一个湖北的老板把我这些东西拉走去研究了,我也没有问他要钱,最后他买了我几台机器

大佬牛逼,没亏,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单独发个贴,研究研究,80几万,学到教训也值好几万了

等我有空我开3个帖子,3个跨行新产品的研发,亏了300来个W

网友(点评):
大佬 大义,能把花这么多钱的图纸拿出来分享,先生大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有空我开3个帖子,3个跨行新产品的研发,亏了300来个W

大佬,酒先给你倒上!茅台,机器人酿的,82年口感!

网友(点评):
改成自家酿的,不是假酒。

网友(点评):
喝到了,直接连图一起打包走的节奏 当年军方就是这么搞到SU2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加我发你,不过我这个问题蛮多,你只能做做参考

923884685@qq.com 大佬要不发我邮箱?

网友(点评):
我去找出来发给你

网友(点评):
大佬,麻烦也发我一份,568492020@qq.com,感谢。

网友(点评):
图纸已发

网友:
楼主  转发我见识下  376510096@qq.com

网友:
|kayex发表于 11-27 10:19
等我有空我开3个帖子,3个跨行新产品的研发,亏了300来个W

顾总还是有实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有空我开3个帖子,3个跨行新产品的研发,亏了300来个W

必须点赞!!!

网友C:
早期的钢板弯曲变形  是通过压力机对钢板反复压力加工获得矫平效果,但这种加工效率慢且 一次加工尺寸范围比较少。

所以就形成交错 平行对辊矫平机。

 正如图片所示,是板条通过7辊 先减少下弯量 后把余量增加。既入口的缝隙小于板材厚度,出口缝隙大约等于板材厚度的方式进行矫正。

本质上是 通过 板材弯曲变形 及弹性变形 再进行塑性变形 得到稳定尺寸。

设计这类矫直机 市面上有 7辊  13辊 21辊等 结构布局都不一样。尤其是辊自直径和间隙 整个机架刚性 都要进行计算。

第一:被矫直的 板材 材质硬度,如果是低强度的 好弄点,包括 铝合金 铜合金 和低碳钢“

第二:板材厚度,越厚 越难调 主要是下压力比较大 辊子自身的硬度高 直径大 机架刚性要好 ”

第三:与板材变形历史有关,如果板材有经过反复折弯后 再矫正 相对很难 此时板材有形成塑性变形

具体的可以 买本书 矫直原理和叫矫直机械的书 -作者-崔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钢板弯曲变形  是通过压力机对钢板反复压力加工获得矫平效果,但这种加工效率慢且 一次加工尺寸范围 ...

现在看的就是这本书,看曲线是先大变形量产生塑性变形把不同方向的弯曲变成同一个方向的弯曲,然后一步步减少弯曲量,在最后几个辊上的变形量应该是弹性变形范围了。但是也问了两家淘宝卖整平机的看起来都是同一个变形量,没有逐渐减小变形量这一说,所以就矛盾了

网友(点评):
有几种方式,一种是辊子单独调节的(这个要有技术 比较麻烦)第二种 是整体调节 上一排辊前后调有斜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看的就是这本书,看曲线是先大变形量产生塑性变形把不同方向的弯曲变成同一个方向的弯曲,然后一步步 ...

可以 看一下 国外介绍的

要根据被矫直的产品 宽度 材质硬度 和精度  矫直机要分类

因为弯曲方向不一样 矫正结构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看一下 国外介绍的

要根据被矫直的产品 宽度 材质硬度 和精度  矫直机要分类

大佬你好,我这边要整平0.8-6mm的Q235钢板,宽度1200mm,一般是用多粗的矫直辊呀

网友(点评):
你这个 宽度 不只是矫直 是矫平。X 和 Y 两个方向矫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我这边要整平0.8-6mm的Q235钢板,宽度1200mm,一般是用多粗的矫直辊呀

1:这个厚度尺寸跨度太大了 一台矫平机厚度范围不要超过30% 建议做两种规格矫平机

2:毛坯宽度是1200mm 矫正方向两个 矫正机 结构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有空我开3个帖子,3个跨行新产品的研发,亏了300来个W

大佬大义,可以发下图纸吗,参考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