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下图中变位器处于中间位置时 荧光点为何依旧居中

楼主(2023-11-27):
第一张图片是没加入电位器前的,假设输入电压12V  两个线圈完全一致,那么左右线圈的磁力相同,会让示波器的点居中

然后第二张图片是  加入了一个电位器,教程中老师说电位器触头处于中间时,此时电位器的中间电压是6V  两组线圈串联后的中间电压是6V  左边和右边线圈都得电6V  所以点依旧居中

小弟想不明白的是,就算电位器处于中间,那电位器不是相当于和左边线圈并联了嘛 然后再与右边线圈串联,那按道理 左边的线圈分到的电压不是会变小吗?  还有一点想请教下的是电位器下方画个接地的符号,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电流走到变位器中间位置后,不就直接往右往线圈那边走了吗,难道会有一部分电流继续通过变位器的下半部分,像我第三章图中画的兵分三路?

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 越想越糊涂了,还望明白的朋友不吝赐教,替小弟解惑下,谢过

网友A:
lz搞机还是搞电?

或者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搞机还是搞电?

或者是学生?

在学汽车电路,然后正学示波器原理来着

网友B:
把地线合并了就看清楚了

网友C:
确实,把两个接地点合并,学个基础电路的就知道了,滑动变阻器(也就是你说的电位器)各半边差不多与各个线圈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地线合并了就看清楚了

地线这块还能想明白,但滑动变阻器部分不应该只和左边线圈并联吗 ,然后再和右边线圈串联?那怎么还会两个线圈的压降相同呢,多少会有点误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把两个接地点合并,学个基础电路的就知道了,滑动变阻器(也就是你说的电位器)各半边差不多与各个线 ...

但滑动变阻器部分不应该只和左边线圈并联吗 ,然后再和右边线圈串联?那怎么还会两个线圈的压降相同呢,多少会有点误差的吧?兄弟你的意思是这三个件一起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滑动变阻器部分不应该只和左边线圈并联吗 ,然后再和右边线圈串联?那怎么还会两个线圈的压降相同呢, ...

老弟你把接地点合起来,稍微把电路等效一下变个形,就知道了

网友:
把地线连起来,然后把电位器左右两边拆成两个固定电阻,这样你应该就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