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努利吸盘,大家有用到过吗,原理是否知道

楼主(2023-11-28):
      伯努利吸盘是一种利用伯努利定律的原理来产生真空吸力的装置。伯努利定律是流体力学中的一个原理,它表明在流体速度增加的情况下,压力会降低。伯努利吸盘利用这一原理,在风速增加的地方产生低压,从而产生吸力。
       伯努利吸盘通常由一个平坦的圆形板和连接到它的管道组成。当气流通过管道时,速度增加,导致管道旁边的气压下降。这种低压会拉动圆形板,使其紧贴在表面上,并产生吸附力。伯努利吸盘可以用于吸附轻型材料,如纸张、塑料薄膜等。
SMC有详细介绍  还有视频   改原理应用为非接触场合,比较典型的就是半导体机械手

网友:
lz帮我看看,http://www.cmiw.cn/thread-1064945-1-1.html

吸盘上的是什么标件?

网友(点评):
看不太清,看着像仿形的

网友(点评):
看着像是普通吸盘 外形是个集气阀 机台估计有小型的真空泵

网友:
按照我之前的使用经验,伯努利吸盘在吸玻璃面板等硬质材料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吸附一些很软的材料,效果不太好

网友(点评):
是的 平整度要好

网友:
我以为吸盘就是吸气的

网友:
伯努利吸盘,或者说非接触吸盘,应用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 耗气量较大,注意压力;
2. 排气不能堵塞,噪音稍大;
3. 移动速度不能过快,必要时加边框辅助或者吸盘底部加Teflon点接触。

网友(点评):
不是必要时,是一定要加

网友(点评):
边框限位是要的 不然移动过程容易跑

网友:
属于负压吸附的一种吧,知道一个真空发生器,那个倒是可以吸附很重的东西。伯努力也有用来解释飞行原理的,但是无法解释倒着为什么还能飞。

网友:
smc有这种产品

网友:
面板行业使用过,是翻转设备的,边框边缘加了辅助夹子。

网友:
如果工件大于吸盘面积,那吸附上之后的工件堵住出气路径,那工件会不会被吹开,这时候靠什么来保持产品呢,有大佬解惑吗

网友:
不会挡住,有凸点的,太阳能板制造好多用这个吸的

网友:
光伏行业用的也很多

网友:
|及上开发表于 11-28 10:11按照我之前的使用经验,伯努利吸盘在吸玻璃面板等硬质材料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吸附一些很软的材料,效果不太好
不一定哦,我们有个项目就是用这个伯努力吸盘对透气性非常好表面粗糙的纸堆进行单张分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