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自动升旗装置机械常识错误总结

楼主(2023-11-28):
两年前写的,今天突然翻到,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一下:
背景:《我和我的祖国》影片中制作自动升旗的那个片段。
文中仅仅从机械专业角度分析影片错误。
影片中主角林治远,本文中简称林工。
第一个主要矛盾也是最大的矛盾就是因为场地限制林工需要做一个1:3缩小天安门升旗模型,请注意,这里旗杆按照影片推理也是三分之一(7.5米),在后面升旗时找的那个放音乐或者是现场演奏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说明升旗时间不变(重点),有点机械或者物理常识的人就知道在实验模拟时国旗的上升速度肯定应该和真实的速度比例也是1:3,要达到这个效果,减速电机的或者减速器输出的速度和天安门真实的肯定不一样了,这样减速机输出的扭矩或者国旗小杆对阻断球的力就不一样了,那就没有模拟意义。矛盾点就是林工反复强调要和实际模型一模一样,那这个矛盾就显而易见!那有没有可能通过模拟推算?我猜肯定不会,如果能计算准确,就不要费那么大的劲做模型了。还有人说国旗的驱动装置的参数配置也许一样的,那国歌只要演奏三分之一时间,那个吹号的能控制刚刚好三分之一时间吗?那还不如掐表来的准确。
第二点错误:影片中说阻断球因为材质不行生锈了,导致强度不够而断裂,后面还有时间找“不锈钢”合金材料并且做成功了,难道就没时间重新做一个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新球?可以先应急十月一号的升级仪式,总不至于几个小时就生锈腐蚀了,后面可以再改进,根本没必要几个小时前那么赶时间;关于小球材质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影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断裂处是在小球和旗杆连接处,而根本不是小球本身,对金属材料有所了解的同志们肯定知道材料压应力是远大于剪应力和拉应力的,而断裂的位置也是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那我们林工为什么要换小球的材料,而不是想办法提高连接处的强度呢,是不是拍电影的时候根本就是杜撰或者是压根就没有弄清缘由,我想林工的技术水平肯定不用怀疑的,那么就是影片制作问题了;还有我们就是姑且承认小球需要换成类似“不锈钢”成分的材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不锈钢材料和旗杆怎么焊接,用什么焊条,异种金属之间的焊接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用和之前一样的普通焊条,我估计还会断裂,如果用类似“不锈钢”焊条,是可以焊接的,但是还需要满城去找铬镍吗?直接用焊条做不就行了?还有在找到新材料后林工直接在土炉子里就开始融化了,我很想知道用的是什么火焰可以融化不锈钢材料?
第三点:林工在爬旗杆时用的是电力工人用的铁鞋,请注意!那个时间是在1949年,不是在六七十年代,具体“铁鞋”发明时间我忘记了,有兴趣的可以检索一下,但肯定在49年以后,我们铁鞋也玩穿越。
第四点:林工戴着面罩费那么大的劲才爬上去,焊接时面罩居然不用,那还带上去作甚?

如果还要其它问题各位朋友可以补充!
最后再说一下,如果电影是科幻类随便怎么编,都不会有问题,关键是写实类的,个人感觉还是需要尽量还原事实。
文中写的语句可能有不通顺的地方,大家将就看看,水平有限!

网友:
来图更好理解

网友:
电影是艺术,机械是技术,不能混为一谈呀。

网友:
导演们对材料种类,他们就能分清楚,铁,塑料,木头,再往下就不知道了,你还要求啥!你要求挑女一号、二号他们在行。

网友(点评):
是这么回事

网友:
纯属杜撰,哈哈哈!

网友:
干过机械设计的人都会明白楼主说的基本都在理。这就是硬伤。同样离谱的包括且不限于急停开关调整精度,手工刮刀和手锉刀的精度等等,让机械人感觉要么在说另一个维度的事情,要么就是在忽悠外行人。这种宣传,必须立足于事实才有说服力。否则就是自己打脸,根本起不了所谓教育意义。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看国外的科幻片?因为人家的科幻真的是科学家或者懂技术的文学家写的,真的是立足科学,让观众不但看了电影,学了科学知识,更让孩子对科学产生了兴趣。而我们的科幻是脱离了目前的科学和现实,让人感觉虚无缥缈的。比如郝建演的那个发生车祸的科幻片,就是给人这个感觉。当然,他们的这个片子明显模仿了国外多年前的类似情节的电影。

网友:
看看就过去算了。
影视作品都是如此。
记得看《特赦》,黄维给宋希濂设套,宋希濂背诵花蕊夫人《诉国亡诗》,宋希濂:。。。。。。。。君王城上竖降旗。。。。。。
此处为投降的降,念成降低的降,立刻就觉得电视xiang了一个档次

网友(点评):
是啊,细节影响了效果

网友:
过去设计一个电动升降的旗杆就是很厉害的工程了。看看今天发展多快啊。大家都敢对当时的高端工程提出质疑了。进步啊

网友:
实际楼主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喂我袋盐关注的希望有闭环的例子。可惜的是,这个事基本事实应该是真的,但是情节加水分太多导致真实性下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搞个专题,比如旗杆高度,国歌长度,升降速度,阻力等等做个演算,作为一个谈资也不错。

网友:
这种电影完全没意义的,信那么多干啥

网友:
这属于导演,编剧和演员的修养了,最难堪的是下围棋用大拇指和食指拿棋子,棋盘盘面上乱摆的那种,还有玉器道具搞个一眼假的那种。

网友:
很多电影都是有类似的硬伤,专业人士看都会觉得尴尬,只能说凑合看吧,现在拍电影图的就是个快,细节没人去研究了

网友:
挺好,挺好!

网友:
你说他不懂机械,他说你不懂电影。不要去死抠,抠开全是梗。

网友:
历史都能篡改还谈啥机械常识

网友:
影视作品里关于技术的问题,多为扯淡。
甚至一些专业节目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