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拉力分析怎么搞的呀 大师们

楼主(2023-11-28):
新人 做一个 拉力分析 求大师们给点意见

楼主:
按照我自己理解搞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管对不对,只要能应付检查就行。

不过你这玩意强度不够呀,屈服强度是+8次方,你要绿色板,应力都是+10次方了,早完蛋了。

网友A:
如果要唬人呢,随便搞搞就行了。
如果要心安呢,就手算+实验。
仿真这个东西前置条件太多,没有下功夫研究就是玩具。

网友B:
连接有问题,接触面组,然后模型可以简化,你这个工件固定全靠摩擦呀,还要引入摩擦系数(如果你觉得摩擦力远远大于拉力就可以忽略);如果摩擦力远远大于拉力,可以简化成这个工件,左边夹紧区域一边上下固定,一边上下各受4000N 的水平拉力

楼主:
我想知道要多大的力才能拉断工件 应该怎么搞

网友C:
模型要简化,薄板最好用壳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要简化,薄板最好用壳单元。

好的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有问题,接触面组,然后模型可以简化,你这个工件固定全靠摩擦呀,还要引入摩擦系数(如果你觉得摩擦力 ...

好的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唬人呢,随便搞搞就行了。
如果要心安呢,就手算+实验。
仿真这个东西前置条件太多,没有下功夫研 ...

好的 感谢建议

网友:
示意图

网友(点评):
他拉力不是向右吗,标题也是拉力啊,层主这是垂直向下的力吧,如果楼主只是需要得到拉断这个截面积长条的极限拉力,感觉不需要用有限元 手算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我看他工件中间弯了,以为是中间加载了。

网友D:
都有限元了,你画左右两边固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限元了,你画左右两边固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懂了 忽悠人就可以了  在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我自己理解搞的 不知道对不对

完全不对,你把夹具分析上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不对,你把夹具分析上有什么用。

我想知道 夹具的固定件的位置对工件的拉伸 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11楼方法

网友(点评):
设置对了可以,如图所示的设置就大错特错了

网友:
借楼同问:200*50*1的不锈钢板,这个怎么看啊?多大的拉力能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