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自动重新建模

楼主(2023-11-28):
solidworks怎么自动重新建模,每次改完尺寸后还要点这个按钮,怎么自动更新,谢谢!

网友:
如果不手动刷新,软件怎么知道你要改几个尺寸呢?

网友:
改尺寸都不愿意按刷新钮,你是有多懒

网友:
好像在选项设置里是有个自动重建的选项,可以搜一下。
不过一般来说设置自动重建会比较卡,个人比较喜欢需要的时候自己重建或者Ctrl+Q。
Ctrl+Q是强制重建,有些报错用那个红绿灯的重建还解决不了,需要用这个强制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