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最小齿数

楼主(2023-11-28):
手册上都是17齿呀,不过应该是针对主从动链轮吧,我设计个涨紧轮,08A 8齿可以吗?
  还有齿轮最小齿17齿,我搞个11齿,旁边人说加工要用仿形加工,但装起来也不能运行,齿轮啮合以后会憋住,核心词汇根切,不知为啥会这样

网友:
主要看你的轴径,08A的最小可以做8个齿。另外,张紧轮可以用光轮啊

网友(点评):
本楼终结

网友(点评):
光轮最好再弄个槽或者是台阶

网友:
难道齿数是随便定的吗,听你的口气好像是这样。

网友:
医生说“做手术前不要吃东西”。
那我喝点粥应该没事的吧,我又没吃东西。

网友:
RS40-13T    RS5013T

我都经常用

网友:
链轮齿数很多13齿的,你再看下手册

网友:
17齿限制的是齿轮,标准齿轮最小17齿,否则会跟切。可以小于17齿,齿轮要做成变位齿轮。链轮就不大清楚最小限制是多少齿,也是跟加工方式有关系的。

网友:
08A跟8齿没有关系吧,08A是链条的型号,主要看抗拉强度。链轮的齿数要看,传动比,还有平均速度,还有加工最小齿数,不是随意就可以定齿数。

网友A:
8个齿的没见过,一般链轮用奇数齿,13,15,17,19,21,23,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个齿的没见过,一般链轮用奇数齿,13,15,17,19,21,23,25------------------

大佬,好久没见了。
我用最小是11齿

网友:
08A 8齿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齿轮17齿 会跟切,去看设计手册 上面有说,或者弄本机械设计的 书,有教你如何一步一步的设计

网友:
看链条工况,运转平稳度要求,奇数齿。尽量避免齿数太小

网友(2023-12-28):
1、齿数越多,旋转起来越接近圆,有个关键词叫多边效应,可以参考一下。
2、每个系列最小的齿数是有推荐的,过小会影响链条的寿命,详细可以直接看设计手册或参考链条厂家资料。
3、08A 8齿能否用?其实要看情况,如果果要求不高应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4-02-08):
链轮运行速度慢的,用小于17齿的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