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在旋转体上的支架螺钉如何计算应力,如何校核螺栓?

楼主(2023-11-28):
如示意图所示,有一个旋转体,旋转体上面有若干个支架,依靠螺钉将支架与旋转体固定,同时在支架上面用螺钉固定PCB,旋转体在旋转时,受到离心应力,那紧固螺钉受到的离心应力如何计算,如何去校核螺栓?(M4,M5,M6选取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A:
架子的重量知道吧?这样能估算到架子收到的离心力F1了吧?
如果是我,我会计算1~2个螺丝的手里,布4个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安全系数。
螺丝的紧固扭矩和预紧力 米思米后面可以查到,假设预紧力为Fx
2*Fx*静摩擦系数<F1 就可以了。
另外 加定位销,可以大大降低螺丝的松动风险,甚至可以不校核,看销钉的剪切强度就好了 肯定大大高于离心力的。我还没见过,依靠离心力能把销钉切断的。

网友(点评):
离心力公式是F=mω^2r。式中,F离心力,a向心加速度,m物体质量,ω物体圆周运动的角速度,r物体圆周运动的半径。

网友:
校核离回转中心最远的那个螺钉。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里的机器人是向左运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的重量知道吧?这样能估算到架子收到的离心力F1了吧?
如果是我,我会计算1~2个螺丝的手里,布4个是为 ...

有个问题,那个螺钉,很有可能改成销轴设计

网友(点评):
没明白 类似等高螺丝那种带定位的吗?

网友B:
这个类似选择法兰螺栓强度计算 最大扭力求出来

在折算到各个螺栓的 切应力 挤压应力 进行校对即可

网友:
不应校核螺丝的强度吧,应该是校核用多大的螺丝治具不会滑动,还是建议加销钉。

网友:
没影响,除非你设计不好,转速和固有频率一样发生振动,这个和螺钉也没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类似选择法兰螺栓强度计算 最大扭力求出来

在折算到各个螺栓的 切应力 挤压应力 进行校对即可

应该不对。

网友(点评):
类似 联轴器法兰上螺栓强度校对计算 你说哪里不对 可以指出来

网友(点评):
要是这么说好像也对。只是圆周的旋转体其实两边的拉力是相互平衡掉的(和只是一个梁离心力没平衡不一样,和半圆椭圆都不同),而且其实其实主要靠螺钉事业的接触保证接触不丢失)。。这个我倒是也不缺的呢,但是h...

网友:
手册中有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