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能否通过提高硬度去提高强度或刚度?

楼主(2023-11-28):
比如6061的6063这种铝型材能否通过提高硬度,比如T5,T6处理,来间接提高强度刚度?谢谢

网友:
多此一举,直接选更大截面不就行了。

网友:
你选择高的强度的铝合金不久行了

另外,强度可以提高,刚度不能提高。结构和刚度和强度无关,工程上一般不会让金属在严重屈服的状态下工作,所以刚度是一样的

网友:
强度应该是材料属性吧!
刚度应该与零部件结构和装配场合有关联吧?

网友:
铝合金,是可以通过调制处理,提高材料的强度的

网友(点评):
这。。。。。。。材料学白学了

网友:
铝合金是可以通过处理,提高强度的

网友A:
热处理可提高强度。刚度只能加截面积吧,换材料,优化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可提高强度。刚度只能加截面积吧,换材料,优化结构。

导轨这块儿的区别就在于每个品牌的热处理工艺不同,而且热处理作业区域还都是严格保密的,以前我们去参观还让进,现在只能看看流水线

网友(点评):
热处理就是最关键的技术之一,中国相对来说就是这一块比较弱啊。

网友:
铝型材本身就是T5或者T6处理过的吧

网友(点评):
对啊,除非铝型材厂家是猪来的。

网友:
换材料或者改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