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是否可对零件进行缩放达到修改标注草图尺寸的效果

楼主(2023-11-28):
如题,系列设备,做一套小一倍的设备。基本是将整机所有零件缩小一倍,并结合标准件进行圆整。
在二维cad中,是框选所有图形,进行比例缩放,再进行圆整尺寸。
在sw中,想要达到相似的效果,不知是否有办法做到?
在插入-特征-比例缩放,并不能修改草图的尺寸。对于复杂零件的重新编辑没什么用。
眼睁睁看着有一堆相似模型,再重新画一遍感觉很不应该。
请教大家是否有方法,对零件进行缩放达到修改标注草图尺寸的效果?
谢谢!

楼主:
先说个人笨方法:将复杂草图的尺寸都设为从动,再将草图缩放,再将标注设为主动。但是要一个一个草图改,还有些特征不好改

网友A:
系列化零件设计知道不,还有driveworks自动化设计插件也可以做到。
直接缩放那不叫设计画图那是扯淡糊弄事,正规企业都不允许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列化零件设计知道不,还有driveworks自动化设计插件也可以做到。
直接缩放那不叫设计画图那是扯淡糊弄事 ...

您好!谢谢指点。系列化零件设计,对于非标的整套设备,是有实际作用吗?印象中它对于标准件货品比如扳手钳子这种以零件货品为主的有作用?
另外一个driveworks还没尝试过...

网友:
与其在这方面动脑筋,不如踏踏实实重新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列化零件设计知道不,还有driveworks自动化设计插件也可以做到。
直接缩放那不叫设计画图那是扯淡糊弄事 ...

月亮兄用过liteworks吗? 这个driveworks和它比哪个能简单点呢

网友B:
达到目的就行了,为嘛非得改草图尺寸呢。

网友:
CAD中,你画一个10的线段,它就真的是10mm吗?怎么证明呢?标注出来的?换种单位制呢,比如毫米换英寸,即然能换单位,能不能自创一套单位,2毫米就标注成1毫米?那缩不缩放,不过也没啥关系了。

网友(点评):
大才。我只怕把自己搞晕了哈

网友C:
如果是一毛一样的零件,可以做配置啊,一个草图就搞定了,设置好尺寸之间的公式关系,每个配置只修改一个或者几个基础尺寸,草图就会自动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到目的就行了,为嘛非得改草图尺寸呢。

比如原本是25的轴承,缩小一倍就成12.5了。没这个尺寸哈。很多数一缩小就有小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毛一样的零件,可以做配置啊,一个草图就搞定了,设置好尺寸之间的公式关系,每个配置只修改一个或 ...

零件挺多的。互相装配。缩放之后还要做些微调。不知道做配置,是不是要每个尺寸都给他点一遍重新输入。而把一个复杂草图缩放的话,除了有小数点儿的,其他基本就可以用了。

网友:
懒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