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改折弯焊接强度

楼主(2023-11-29):
如下图,现有一个图纸要求400X400Xt8的方管,是一个搬运机器人安装的底座,500个高,搬运机器人大概400Kg左右,能否用8个厚的板折弯再焊接,强度如何,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
直接买方管不好吗;买不到方管可以买圆管再焊个上下底座多好

网友:
要买的也许也是焊接管。

网友:
具体不会算,8mm厚  400Kg,拼焊的光管主要是筋板承力,折弯板主要作用是拉住筋板,500mm长并不高,个人觉得问题不大,焊接和美观可能更重要。可以做个模型标上尺寸找做结构师傅问问,他们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

不好意思,图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漏了

这样没问题

网友B:
方管不方便过用两块板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不方便过用两块板折弯?

成本考虑,就一个底座,买一根400的方管,剩下的都用不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考虑,就一个底座,买一根400的方管,剩下的都用不出去

如果就1个,那就折弯焊接。
稳妥点四边焊筋板

网友C:
成熟的做法:方管改成圆管,如果需要圆管四周可以均布焊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熟的做法:方管改成圆管,如果需要圆管四周可以均布焊加强筋。

圆管我们也做过,那是欧标机器人底座的样式,我们这个项目是日标的,基本都是方形的为主,底座没多高,加强筋感觉没必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圆管我们也做过,那是欧标机器人底座的样式,我们这个项目是日标的,基本都是方形的为主,底座没多高,加 ...

来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1个,那就折弯焊接。
稳妥点四边焊筋板

边太窄了,加强筋不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图看看

3D图

网友:
一般是没问题的,我有些撑杆一样都是折弯代替的方管,双U型的最好两条焊缝错位一些,如果实在担心内部可以加筋板。

网友:
可以的,你得问清楚现场是否允许打膨胀螺栓。看你这机器人本体重量,估摸着应该是120KG左右负载的。最好是中间空余的部分加填充物,更保险

网友:
主要看机器人 在这底座上面是否做 高速 频繁启停动作,如果惯性太大 底座适当增重

以前有做过 在这个方形空管里面 罐了砂子和水泥,以此增加重量

网友:
需要不锈钢材料的老板  随时可以联系 徐13771082209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折弯后焊接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采用全熔透焊缝。
还有考虑焊后变形的矫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