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来活了。伺服电机能这样使用吗?

楼主(2023-11-29):
电动三爪卡盘有外齿,是用伺服电机+齿轮驱动卡盘开合。
现在卡盘要旋转,我不想伺服电机和小齿轮跟着旋转(固定在机架上好走线)。
能不能卡盘旋转的时候,我把伺服电机断电或者断使能,让小齿轮空转?
现在设想用扭矩模式夹紧三爪卡盘,到时我断伺服使能后卡盘反转,这样就不会转转就松开。
当卡盘停了想打开,那伺服就按当前值旋转一定圈数。

实在不行我就加电磁离合器,就是那体积有点大,还不便宜,最好是断使能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位哥哥完全理解我的描述了。
你说的负载变大,电机发电,是存在的
只不过我工况转速很慢,只转1 ...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用一个气缸来实现

网友A:
加电磁离合器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断使能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加紧伺服电机安装了行星减速机反向输入转速扭矩会变大,使驱动负载也会跟着变大,同时伺服电机高速旋转变成发电机

网友(点评):
麦哥,不懂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你应该懂,不然白瞎打这么多字了。

网友(点评):
懂个毛线,早就应该在lz位说明,是焊接变位机,慢速旋转,中空,还没交代是无限旋转,还是最多只旋转360°

网友(点评):
问题是他觉得你应该懂啊。。。。。。。这不一眼就看明白的事吗,我还附了图。

网友(点评):
光看一楼,家人们谁懂啊,我觉得有现成的中空卡盘吧,都不用折腾。

网友(点评):
你看标题不清不楚,现在被人转移到电机版了,这本来应该在最热的设计版

网友B:
1.三爪卡盘如何实现松紧的?
2.你的问题逐条重新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三爪卡盘如何实现松紧的?
2.你的问题逐条重新列一下

电动三爪卡盘有外齿,是用伺服电机+齿轮驱动卡盘开合。我图右上角所指的地方

网友C:
伺服电机直驱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直驱很少见

前面不是画有一个行星减速机嘛,只不过我描述没写上它,有它无它,我这个问题道理一样

网友D:
要旋转要加轴承结构才行

网友(点评):
对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想明白了,原来还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旋转要加轴承结构才行

哥哥,哪里要加轴承?

网友(点评):
这一套有点像车床,区别车床的卡盘后面是用回转油缸拉的,回转油缸里面有轴承,这样卡盘转的同时还可以拉紧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要达到车床的那个效果?

网友E:
这个机构需要夹紧什么东西,夹持力大不大?同心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C:
哦,行星轮系,固定外圈,太阳轮为从动端,那你需要给一些参数,如太阳轮端力矩需求,行星轮传动比等?还有伺服电机你选多大的扭矩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你有没有想过?方案需要你自己走过最起码的过程,这摆上几个件,就问能不能用,有点难为人。

网友(点评):
这货肯定又省略了一些他认为不需要说的条件了,这些受众应该能猜到他有想。。。。。。。。。好奇怪不是吗。

网友(点评):
没经验,还不严谨,有什么怕大家知道的,都说行星传动机构了,当大家都是明白人才能成长。你说多少没关系,但你对待这个事付出多少,几年后你自己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构需要夹紧什么东西,夹持力大不大?同心度要求高不高?

焊接工装,这个焊接卡盘都是标准品,精度虽然比车床差很多,但用在焊接是足够的
问题是你们都没直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是问其他无关的问题,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不是画有一个行星减速机嘛,只不过我描述没写上它,有它无它,我这个问题道理一样

掉个头,看看后面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行星轮系,固定外圈,太阳轮为从动端,那你需要给一些参数,如太阳轮端力矩需求,行星轮传动比等?还 ...

哥哥,我现在只问,伺服电机能不能这么用,如果不能这样使用,我何必在这错误的道路上继续搞你提出什么扭矩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你肯定要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动作啊

楼主:
@喂我袋盐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焊接工装,这个焊接卡盘都是标准品,精度虽然比车床差很多,但用在焊接是足够的
问题是你们都没直面回答 ...

市面上有现成的电动旋转三爪卡盘,为何要DIY?

气动行不行?一定要全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有现成的电动旋转三爪卡盘,为何要DIY?

气动行不行?一定要全电动?

带盐妹妹,我选这个就是市面的标准电动三爪卡盘呀,厂家就做到大齿圈,小齿轮和电机要自己配。
另外你说的气动三爪,行程都是双边5mm左右,不合适我工况
再说焊接工况很热,焊一个东西,气动三爪就烂了

网友(点评):
妹你个头,图画全了再来。让我们猜来猜去,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带盐妹妹,我选这个就是市面的标准电动三爪卡盘呀,厂家就做到大齿圈,小齿轮和电机要自己配。
另外你说 ...

卡盘见图

网友F:
@shentu  不知道哪个是开合的,哪个是旋转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hentu  不知道哪个是开合的,哪个是旋转的

我猜负责旋转那个电机是主搞旋转的,另外一个电机则是负责开合的。

这话没毛病,和没说一样。。。。。不是吗?

当代人提问的怪现象,自已没说明白,还怪别人听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猜负责旋转那个电机是主搞旋转的,另外一个电机则是负责开合的。

这话没毛病,和没说一样。。。。。 ...

大佬这样一解释就听懂了。

意思是:还需要一个中空轴承,一个巨大的外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直驱很少见

卡盘上本身有个大齿轮,也相当于一级减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样一解释就听懂了。

意思是:还需要一个中空轴承,一个巨大的外齿轮。

是的,中空卡盘外圈是有外齿轮的,安装在同样有外齿的回转轴承上。这是我现在的结构
假如,卡盘不用转动,那驱动卡盘开合的电机只需固定在一个地方驱动卡盘外齿即可
现在卡盘要安装在回转轴承上转动,如果伺服电机固定在回转轴承上,那伺服电机的线缆就不好处理
我想伺服电机固定在机台上,那样卡盘转的时候,我放松伺服电机(断使能)是不是就达到我的要求了?
假如我上离合器,我觉得应该能实现,只是不想增加这成本和体积而已

网友(点评):
我觉得能实现,用绝对式电机,虽然放松了,但是旋转圈数跟角度电机还是有记忆的,上电后可以继续旋转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空卡盘外圈是有外齿轮的,安装在同样有外齿的回转轴承上。这是我现在的结构
假如,卡盘不用转动 ...

对啊,中空回转轴承可以定做内外齿。

网友H:
编码器可以内置电池,不知道你的工况转动是否有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空卡盘外圈是有外齿轮的,安装在同样有外齿的回转轴承上。这是我现在的结构
假如,卡盘不用转动 ...

你想无限旋转?

楼主:
无需无限旋转,只不过我这样结构,也能实现无限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空卡盘外圈是有外齿轮的,安装在同样有外齿的回转轴承上。这是我现在的结构
假如,卡盘不用转动 ...

结构没问题了,那就是你的工况了。怎么旋转,夹持力,旋转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电磁离合器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断使能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加紧伺服电机安装了行星减速机反向输入转速扭矩 ...

齿轮保持啮合,只能用离合器了。难道lz想齿轮可以脱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齿轮保持啮合,只能用离合器了。难道lz想齿轮可以脱开?

齿轮一直保持啮合,离合器安装在齿轮和电机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码器可以内置电池,不知道你的工况转动是否有规律。

我不确定就是编码器。
我想用相对值编码器,在夹紧状态下,我松开使能,这个时候理论上卡盘是失去继续夹紧力,但我参考手动焊接卡盘,用手锁紧卡盘后就可以松开手,所以我判断此时应该能保持夹紧力的。
然后卡盘停下的时候,我按当前位置伺服电机走指定圈数打开卡盘。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手动转,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伺服驱动转

网友(点评):
我意思我参考手动卡盘,放手后可以保持夹紧。 方案是用伺服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磁离合器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断使能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加紧伺服电机安装了行星减速机反向输入转速扭矩 ...

终于有位哥哥完全理解我的描述了。
你说的负载变大,电机发电,是存在的
只不过我工况转速很慢,只转1圈就停下来。
如果断使能能实现最好,没办法就上电磁离合器,就是空间很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 ...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用一个气缸来实现”

构思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 ...

问题是lz到手的一套伺服+行星减速+驱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 ...

气缸要跟转吗?

网友:
气缸固定不跟着旋转,松开位置靠伺服电机定位。这个是我的假想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I:
卡盘与固定处使用交叉滚子轴承,卡盘就能跟着电机转。锁紧时,靠电机的使能。(参考激光切管机的前后夹紧卡盘怎么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卡盘与固定处使用交叉滚子轴承,卡盘就能跟着电机转。锁紧时,靠电机的使能。(参考激光切管机的前后夹紧卡 ...

激光切管机的前后夹紧卡盘,使用4个辊子。内部如何构造,没拆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卡盘与固定处使用交叉滚子轴承,卡盘就能跟着电机转。锁紧时,靠电机的使能。(参考激光切管机的前后夹紧卡 ...

意思是,松夹+旋转只要一个作动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卡盘与固定处使用交叉滚子轴承,卡盘就能跟着电机转。锁紧时,靠电机的使能。(参考激光切管机的前后夹紧卡 ...

今天没分了,lz给上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直驱很少见

伺服电机+行星驱动焊接变位器,是有那么点土豪的意思,不差钱

网友J:
这不是跟汽车发动机上面的启动电机一样的原理吗,程序优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29 13:34
激光切管机的前后夹紧卡盘,使用4个辊子。内部如何构造,没拆开过

四个辊子夹紧的,一般用的直流电机配减速机带动滚珠丝杆,靠电压控制夹紧力,经常坏,胜在可以夹薄壁管。现在都是气动夹紧,薄壁管就夹不了了 。

网友: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29 13:47
伺服电机+行星驱动焊接变位器,是有那么点土豪的意思,不差钱

看惯量比吧,惯量比太大,还是得加减速机,不然启动难刹车也难。

网友I: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29 13:36
意思是,松夹+旋转只要一个作动源?
两个动作源。这个只是实现卡盘的旋转,电机固定。楼主想要一个动作源解决卡盘旋转和三角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不是跟汽车发动机上面的启动电机一样的原理吗,程序优化一下就行了

启动电机啥原理,lz这个要夹紧+旋转,2个电机还不想跟转,想都固定,方便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个动作源。这个只是实现卡盘的旋转,电机固定。楼主想要一个动作源解决卡盘旋转和三角夹紧?

我推荐气缸+电机,毕竟伺服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动作源。这个只是实现卡盘的旋转,电机固定。楼主想要一个动作源解决卡盘旋转和三角夹紧?

是两个动力源,一个伺服驱动卡盘开合,一个驱动回转轴承旋转,现在想优化两个电机都固定在台面不动

网友I:
|麦哥123发表于 11-29 20:00
是两个动力源,一个伺服驱动卡盘开合,一个驱动回转轴承旋转,现在想优化两个电机都固定在台面不动

不大好弄。我给你提供个方案(我们以前电动卡盘使用的)。就像空气接头这个件,可以实现气管不转。
1、搞个盘(最好绝缘),上面有铜环,电机的线接到碳棒上(碳棒固定不动),碳棒与铜环摩擦。
2、就是喂袋盐大佬说的,夹紧用气杠,配个旋转接头就可以了。存在定心不准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不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大好弄。我给你提供个方案(我们以前电动卡盘使用的)。就像空气接头这个件,可以实现气管不转。
1、搞个 ...

1,就是碳刷方案,可以用滑环代替,问题是lz要中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 ...

我去,750W,伺服+驱动器,一套才378¥???价格这么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750W,伺服+驱动器,一套才378¥???价格这么卷了?

上次工业区来一个收废品的,货车上是有一套松下200W伺服电机含驱动器,一口价50搞定(包括电缆)

网友: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30 09:48
1,就是碳刷方案,可以用滑环代替,问题是lz要中空。

那就弄成像带法兰的衬套那样。

网友I: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30 10:04
我去,750W,伺服+驱动器,一套才378¥???价格这么卷了?

啥牌子,750w最便宜也得六七百一套吧。

网友:
|李成亿发表于 11-30 10:46
上次工业区来一个收废品的,货车上是有一套松下200W伺服电机含驱动器,一口价50搞定(包括电缆)

自己用没啥问题。电机批量进货,成本价很低的。200w可能四五百就一套。国产那几个牌子把价都卷到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啥牌子,750w最便宜也得六七百一套吧。

某音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个动作源。这个只是实现卡盘的旋转,电机固定。楼主想要一个动作源解决卡盘旋转和三角夹紧?

按前面李大侠的思路,气缸先顶死卡盘,不让转动,伺服正转夹紧工件;然后气缸缩回,伺服继续正转一圈,完成焊接;

然后气缸再次顶死,伺服反转,松夹。

如何?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加紧电机同时也可以做驱动转盘的旋转电机,驱动方向好加紧方向保持一致。加紧和松开夹具 ...

想法可行,但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使用伺服电机进行夹紧,那么三抓的行程就是已经固定了(当然楼主这个方案也有这个问题,夹持工件的大小能控制到多少?)这个关乎加持力的大小(这个程序上面问题,不是很懂,能不能实现靠电机的扭矩来判断卡盘是否夹紧?),这个都是小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工件夹紧后,在进行旋转过程中,因为你的夹紧动力源是缺失的,如果工况需要工件在多个角度停止、启动或者有反转的要求,那么这个方案就会让工件有松开情况存在。就算单一方向旋转,可能也有越用越紧的情况存在。当然如果觉得上面说的风险可控或者可以接受,那么这个方案也是相当有巧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法可行,但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使用伺服电机进行夹紧,那么三抓的行程就是已经固定了(当然楼主这个 ...

请看5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法可行,但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使用伺服电机进行夹紧,那么三抓的行程就是已经固定了(当然楼主这个 ...

@受不了了 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