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液压缸下降,同步机构问题

楼主(2023-11-29):
绿箭头是两个液压缸下降时的保持两边下降同步的机构,为什么黄箭头的地方要两个轴,不能像黄线一样直接接过去,是自由度的问题吗

网友A:
不能像黄线一样直接接过去。是的,必须这样,不然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像黄线一样直接接过去。是的,必须这样,不然就卡死了。

看出来了,只有一个就成圆周运动了

网友:
如果是一根轴的话,运动轨迹是绕一端的弧线啊。

网友:
单边就是一个简单的曲柄滑块机构,只不过连杆比较短而已。没有那根连杆,整个机构自由度为零,就动不了呢

网友:
原本机构 n=3 F5=4 F=3X3-4X2=1
黄色直连 n=2 f5=3 F=2X3-3X2=0 无法运动

网友:
人家做成了 U 字形  开发式的  估计是未来避让

但这样设计 容易卡住

网友:
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好可怕

网友:
直连是圆周运动,加一个轴是连杆机构,可以把圆周运动转为直线运动。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这不是学机械的问的问题吧,但凡了解过曲柄滑块机构的都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直连可以把加个滑槽

网友:
哎,你还真说对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运动副吧?

网友:
但凡你用sw模拟一下装配也问不出来这个问题吧

网友: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真的有点阔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