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实现在立加上面2次装夹完成加工

楼主(2023-11-29):
一般加4轴的话,定位基准及装夹方式不好搞,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23-11-29 18:31):
加工所有的孔,及孔的平面

网友:
需要有 尺寸公差 形位公差 和 粗糙度等技术要求

网友:
设计夹具呀。

网友:
哪些地方要加工,哪些地方不加工要说明

网友:
排液口孔居然没透,,,

网友:
立加只装夹两次就想做出这个零件?你觉得行吗

网友:
有箭头的那个面,搞2个工艺凸台,打2个销孔。用一面两销做夹具定位,看模型辅助定位也需要,但具体放哪儿得看加工位置

网友:
和这个是一样的东东

网友(点评):
是呀,区别不大,怎么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