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式鼠笼式翻转机的设计

楼主(2023-11-29):
要画一个链条式鼠笼式翻转机  抖音上看到一个把链条围成一圈  然后电机带着转的

又在开拔网上下了个图,也没搞明白怎么转的     链条在那传动   转盘也不一定跟着转啊     如果是靠摩擦力   不会打滑吗

再就是  这个马力怎么计算的    旋转需要多大的力  没概念,支撑的角度有没有设计准则?   有没有画过的小伙伴指导一下

网友A:
转盘有齿的,只是我懒得画了。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B:
转盘肯定有齿啊,这不可能靠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有齿的,只是我懒得画了。

是大神  您的作品啊

链轮的齿是怎么搞上去的   不是齿轮的齿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你可以直接激光割短截的齿条焊上去呀。

网友(点评):
去看看搅拌机,水泥罐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肯定有齿啊,这不可能靠摩擦

没太明白   链轮的齿     是怎么搞在转盘上

又不是齿轮的齿  一圈加工出来   类似如图

网友C:
计算的旋转惯性,靠这个值去选择电机和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盘有齿的,只是我懒得画了。

你画的?

网友(点评):
不是我画的,是我们也参考过这种模型做了钢筋笼的焊接工装呀。

网友D:
开拔网的3D能共享下吗,看看细节够不够细,值不值得充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的旋转惯性,靠这个值去选择电机和减速机。

对,了解负载多重,几个滚轮,摩擦系数,工作频度,安全系数,就可以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拔网的3D能共享下吗,看看细节够不够细,值不值得充值,谢谢

可以啊   文件太大了    加微信或者QQ   给你

网友:
也可以不带齿轮的,很多翻转机都是这样不带齿轮,只有链轮链条的

网友(点评):
齿肯定是要带的,无非是什么齿。

网友(点评):
这种翻转机,有齿轮传动的,有链轮链条的,有变形链轮链条的,有摩擦传动的,都可以实现翻转

网友:
木工行业 有这个应用,很成熟了

网友(点评):
嗯,很多行业都要用的

网友:
可以转盘和支撑轮之间用齿轮,电机和链轮之间用链传动,转盘上又有齿又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