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的结构,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23-11-29):
这个夹的结构是如何设计,东西放进去后,可以稳固的夹住它,有一个小小的弹性

网友A:
本质上是凸轮机构,不信你从某多多买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凸轮机构,不信你从某多多买一个看看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软橡胶的弹性。软橡胶可以转动,往里一转杆子就蹭进去了,然后靠橡胶的形变夹住的,由于橡胶有较大的摩擦力,所以夹住的同时也会蹭住不往下掉。

网友(点评):
我记得这种结构不全是橡胶的材料吧,有塑料,也有金属的结构,都是利用变形挤压进去的?

网友:
忘了叫什么了,应该是那种受到力小的摩擦力就小,力大就摩擦力大的那种

网友C:
这东西看起简单,其实很巧妙、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起简单,其实很巧妙、精细

塞入拖把,整个钣金都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软橡胶的弹性。软橡胶可以转动,往里一转杆子就蹭进去了,然后靠橡胶的形变夹住的,由于 ...

钣金架子都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软橡胶的弹性。软橡胶可以转动,往里一转杆子就蹭进去了,然后靠橡胶的形变夹住的,由于 ...

网友:
结构原理比较简单吧,扫把横向压进去的时候滚轮转动加上两边的钢片弹力变形很容易进出。而下坠的力又被橡胶滚轮和靠墙那个橡胶垫片加上两边的钢片弹力形成的磨擦力抵消了。

网友:
小玩意,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