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什么螺纹,看不清楚

楼主(2023-11-29):
(图片)

网友A:
好像是R啥的  R表示圆锥外螺纹,Rc表示圆锥内螺纹,Rp表示圆柱内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R啥的  R表示圆锥外螺纹,Rc表示圆锥内螺纹,Rp表示圆柱内螺纹

就是看不清楚R后面是啥

网友B:
RS1/8,55°圆柱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1/8,55°圆柱外螺纹

网友:
塑料件吗?

网友:
好像是起密封作用的圆锥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