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不平整怎么办

楼主(2023-11-29):
2个金属配件接触紧固,但有一个的表面不是平整,可能是折弯引起,也可能是焊接引起的。 这个时候用螺丝固定的话,就不是紧,不稳固。

如何解决表面不平整这个事

网友A:
铲刮,当年做机器,两面配合的全用铲刀铲,能到0.005以内精度,磨床磨过的也一样要铲

网友(点评):
增加成本吧

网友(点评):
现在会这个的很少了

网友:
重新上 机床洗一下

网友:
各焊个垫,都铣一刀,有空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铲刮,当年做机器,两面配合的全用铲刀铲,能到0.005以内精度,磨床磨过的也一样要铲

大保健的功底,还是当年铲刮练就的

网友(点评):
画面感出来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焊后加工平面

网友(点评):
打磨后的平面,不一定能满足要求,因为每次都这么说,但每次都不平整

网友:
加工一下平面即可,太小儿科了!

网友(点评):
先不说加工一下平面会增加人工成本,而且厚度不一定够哦

网友(点评):
先不说加工不加工,设计时是怎么考虑的?只把图搞出来,不考虑如何做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嘛,虽然是我画的,但方案是老板给的。我没有办法跟他争辩。按他意思做就是。

网友(点评):
不容反驳

网友(点评):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网友:
硅胶垫?或者用其他什么垫一下?

网友:
飞个平面就行

网友:
如果是批量产品的话可能要考虑更改结构或增加焊后加工工序了!

网友:
螺栓拧上后焊死

网友(点评):
焊接就无法 拆装了,拆装是为了方便客户。客户拿到产品后不,不可能再去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