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帮忙·看看·这个齿轮模数是多少

楼主(2023-11-29):
老铁们,帮忙·看看·这个齿轮模数是多少

网友:
这个齿轮有点奇怪,齿根高比齿顶高还要小一点,感觉不像个正常齿轮,倒像是一个正变位齿轮,具体变位系数是多少还得算一下。盲猜一下模数是3

网友:
看起来模数接近2.5

网友:
根据图纸数据:
齿顶圆直径dai=Φ36.4796,分度圆直径di=Φ30,齿根圆直径=Φ25.
则齿顶高ha=(dai-di)/2=(36.4796-30)/2=6.4796
   齿根高hf=(di-df)/2=(30-25)/2=2.5
对于变位齿轮,有ha=(ha*+xi)m,  hf=(ha*+c*-xi)m
解方程得:m=4

网友(点评):
(36.4796-30)/2=6.4796?

网友(点评):
那个是g6,不是96

网友:
没齿数吗?分度圆直径有了,除一下就有模数

网友:
齿数多少?

网友:
齿数呢?给吃了?图示分度圆30,分度圆直径d=模数m×齿数z

网友:
模数3,不解释。

网友:
齿轮轴,齿根与孔之间的厚度太薄,就要使用齿轮轴。看外径尺寸,不会是斜齿吧。计算方式就是五楼,前辈说的。

网友:
齿轮计算公式齿顶高 ha=ha* m,齿顶高系数ha*标准齿一般取1,图中齿顶圆直径36.47,分度圆直径30,齿顶高3.235,考虑有变位,所以齿轮模数m=3

网友:
能画这种图纸,竞然没有给出齿轮参数,不应该像是漏给了,我严重怀疑楼主是来群里装小可爱!

网友:
除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