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计算伺服电机能带动多少负载的

楼主(2023-11-29):
如题、这个计算伺服一直不明白怎么去计算,网上看教学,每个教学计算方法都不一样,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计算的,还有就是凸轮轨迹,这个如何计算出凸轮的形状来的

网友:
   这个算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按五行 方位, P=MV把

网友A:
可以去这里看看

补充内容 (2023-12-1 22:08):
https://www.jscc-china.com/pre-sales.html

网友(点评):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点评):
这是精研官网吗

网友:
凸轮比较复杂,需要数学基础

网友:
计算方法多种多样是因为电机所带动的机构多种多样。
但其实计算时只掌握能量守恒足矣,即:
在不考虑能量损失的情况下,任意瞬时电机输出的机械功(T·dθ,电机扭矩×微转角)一定等于最末端机构所做的机械功(形如τ·dα、f·dx等),中间的其他机构不过都是传递能量的过程罢了;考虑能量损失和工况的情况下,再引入机械效率、工况系数等即可。

网友:
根据不同的用途,凸轮的计算方法不尽相同,楼主可以把图片发出来,我们就特定的例子进行讨论

网友:
伺服电机选型 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计算最大惯量 最大角加速度或者减速度。最大扭矩=最大惯量×最大角加速度,过程的单位转化和结构折算自己计算一下。 伺服电机有精度高 瞬间启动快  短暂的抗一般是3倍的额定的惯量(也就是可以短暂过载)--这是一般算法

如果涉及严格的计算 我看过美国的一本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算到 最大脉冲对应的扭矩 从而计算最大的电流,这个需要懂电机+外置机械结构。 我们传统的伺服电机 出厂之前为保护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电气原件,内部设定一些限制参数。 懂的人可以开放一部分。

至于 凸轮计算,先学一下基本功。比如 压力角 升程 回程  力封闭或形封闭 直动还是摆动结构,基本入门呢 肯定要先看懂这些,之后深入 就是数学了 那些曲线 微分方程要看懂,柔性冲击 7次曲线等等。

网友:
这个我都交给软件了,但是你要知道他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这里看看

补充内容 (2023-12-1 22:08):

https://www.jscc-china.com/pre-sale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这里看看

补充内容 (2023-12-1 22:08):

这是个好东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