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特性

楼主(2023-11-29):
请问一下大家,汽车涂装滑橇上方的定位销,由于涂装要经过烘干这道工序, 然后车体的定位销的材质大家觉得哪个好一点呢?
我目前暂定的有45#, 40cr,Gcr15 ,如果有其余更好的材质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  他的烘干温度大概180-220 度,  45 和 40 cr的耐高温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产生形变。

网友:
莫非我走错地方了

网友:
200度?钢材没加外力应该没有形变

网友:
1.Gcr15。2.40cr。3.45#。

网友:
对于钢材,200度以下什么都不算,只是定位销要考虑膨胀。机械行业的过盈配合,大多数都是回执到200度左右装配!

网友:
如果这温度就变形,那汽车是不是不能整体烘干了?

网友:
Cr12MoV,淬火,硬度HRC50~55.

网友:
200度叫高温,你以为是人呢。

网友:
你这个温度状态只要考虑材料热处理完本身硬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