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教材错了么?

楼主(2023-11-30):
请问:
1)为何孕育量消耗量一定要等于1,转变才开始?孕育量消耗量大于于1,应该也可以转变吧?
2)从图6-23可以看出,用Vc是无法冷却到P点的,只能冷却到P点温度,为何教材说“Vc是冷却到P点的”呢?
3)教材说:“冷却速度越大,则孕育期消耗量越小。因此,当B>a 时,以B速度冷却时的孕育期消耗量较小,因而当冷至 CCT 图转变开始线上的 B点时,LP<。”。为何只从冷却速度来讨论孕育期消耗量呢?孕育期消耗量和后面的积分不是也有关系么?

网友:
孕育效果在高温下会很快衰退,因为各种晶粒会迅速增长,所以孕育后要及时浇注,及时冷却。这也是有些大型件需要型内孕育的原因。对应的孕育技术就叫炉内孕育,包内孕育,随流孕育,型内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