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斜齿轮的理论问题

楼主(2023-11-30):
各位请问,在斜齿轮中看到斜齿轮不能用作滑移齿轮,斜齿齿轮在轴向移动的过程中会产生自转,这句话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自然理解啊

网友:
斜着运动,运动在2个或3个方向上都有分量

网友:
斜的,进去不受侧向力嘛,也就是要自转嘛。

网友:
(๑•̀ㅂ•́)و✧:;
你看下,直齿轮的轴向滑移啮合过程❗

网友:
你把斜齿轮平行移动,不旋转,你滑个试试。

网友:
滑移齿轮是在轴上可以移动的,它所传递的扭距是传到轴上的,用滑键或花键连接,齿轮啮合实现变速。
斜齿圆柱齿轮是不能作滑移齿轮的。
斜齿轮在轴向移动啮合的过程中会因为齿是斜的产生自转,对轴向移动机构的设计增加了困难。另外,斜齿轮在啮合传动是受的力不是垂直于轴的,容易造成齿轮脱离。
新鲜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