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珠光体中的魏氏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呢?是伪共析转变后的二次析出?还是残留

楼主(2023-11-30):
请问,珠光体中的魏氏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呢?是伪共析转变后的二次析出?还是残留奥氏体的二次析出?还是两者都有?还是两者都不是?

网友:
这都是什么学历啊?

网友A:
魏氏体组织(widmanstatten structure)
魏氏体定义:先共析相沿过饱和母相的特定晶面析出,在母相中呈片状或针状特征分布的组织。
焊接热影响区中的过热区,由于奥氏体晶粒长得非常粗大,这种粗大的奥氏体在较快的冷却速度下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过热组织,其组织特征为在一个粗大的奥氏体晶粒内会形成许多平行的铁素体(渗碳体)针片,在铁素体针片之间的剩余奥氏体最后转变为珠光体,这种过热组织称为铁素体(渗碳体)魏氏组织。
简单说来,就是在奥氏体晶粒较粗大,冷却速度适宜时,钢中的先共析相以针片状形态与片状珠光体混合存在的复相组织。
魏氏组织不仅晶粒粗大,而且由于大量铁素体针片形成的脆弱面,使金属的韧性急剧下降,这是不易淬火钢焊接接头变脆的一个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魏氏体组织(widmanstatten structure)魏氏体定义:先共析相沿过饱和母相的特定晶面析出,在母相中呈片状或 ...

谢谢。
1)根据定义,先共析是必要的,所以伪共析转变后不会得到魏氏组织,对么?
2)除了焊接,一般的珠光体转变会得到魏氏组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