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纹路???

楼主(2023-11-30):
使用数控机床车削平面,客户要求:车削平面不得有规则的螺旋纹,加工这段平面采用不同进给或线速度是否符合该要求?

网友:
是车端面么?大不了抛下光就是了

网友A:
加工这段平面采用不同进给或线速度是否符合该要求?——不行。

无螺旋纹,密封要求?
要么抛掉,
要么需要采用特殊车削方式,比如宽的刮刀分段刮,比如特殊的进给方式(扎刀抬刀进给的循环)。

网友:
布带轮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这段平面采用不同进给或线速度是否符合该要求?——不行。

要求是不能有规则的螺旋纹,我都一直怀疑这表述有问题

网友B:
这种表述太专业了,机械人不易理解。幸亏是不得有规则的螺旋纹,还可以想着搞点不规则或不是螺旋纹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述太专业了,机械人不易理解。幸亏是不得有规则的螺旋纹,还可以想着搞点不规则或不是螺旋纹的东东

这种表述我也咨询我们技术中心人员是想要什么状态,他们也说不上来,只是客户原版输入

网友(点评):
看来还得搞清客户的原始想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表述我也咨询我们技术中心人员是想要什么状态,他们也说不上来,只是客户原版输入

我让技术中心问客户真实需求,被告知你做机加工的,这个你的专长需要自己判断....

网友(点评):
那要这技术中心干啥的?摆设吗?

网友(2024-02-20):
车加工螺旋纹不可避免,这是有密封性要求的,有螺旋纹会造成渗油。一般有这种要求需要磨削或者抛光才能满足要求。滚光可能也能没有螺旋纹,没太了解过,可以问问专业滚刀厂家咨询。

网友:
抛光或者成本允许的话加个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