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3焊接与热处理

楼主(2023-11-30):
直径40的轴和厚12的板子焊接在一起,材料都是1Cr13,轴调质后在再焊接?还是先焊接再整体调质?

网友:
底板开孔,轴做阶梯,怼上去焊后退火再加工。能不能不要整体调质呢,直接加工轴的表面中频或高频淬火处理呢?
最油办法是不做焊接,锻个法兰形状毛坯车出来。

网友(点评):
1CR12是410为马氏体不锈钢,淬透性好它具有较高的硬度,韧性,较好的耐腐性,热强性和冷变形性能,减震性也很好。要求高温或低温回火,但应避免在370-560℃之间进行回火处理。(百度) 和CR12MOV相比怎么样呀

楼主:
|那一抹星空发表于 11-30 12:40底板开孔,轴做阶梯,怼上去焊后退火再加工。能不能不要整体调质呢,直接加工轴的表面中频或高频淬火处理呢?

最油办法是不做焊接,锻个法兰形状毛坯车出来。
板有孔,轴塞进去焊,轴也有台阶,和你说的正好一致,就是数量只有两件

网友(点评):
合金钢焊接处在淬火有开裂风险,看看底板是否需要会承受交变载荷,以及载荷的施加方向。如果底板受力不大,考虑你得轴用中频的方法做淬火和整体回火工艺。

网友(点评):
1CR12是410为马氏体不锈钢,淬透性好它具有较高的硬度,韧性,较好的耐腐性,热强性和冷变形性能,减震性也很好。要求高温或低温回火,但应避免在370-560℃之间进行回火处理。(百度) 和CR12MOV相比怎么样呀?

楼主:
|那一抹星空发表于 11-30 12:40底板开孔,轴做阶梯,怼上去焊后退火再加工。能不能不要整体调质呢,直接加工轴的表面中频或高频淬火处理呢?

最油办法是不做焊接,锻个法兰形状毛坯车出来。
1Cr13不热处理,强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