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个关于形位公差的讨论帖

楼主(2023-11-30):
    我先介绍下讨论的几个对象:单一平面直径变动量;平均直径变动量;圆度;圆柱度;椭圆度;检测目标为圆柱形零件
各位大牛们,该次想贴出几个定义,讨论其意义和是否可以通过对应关系转化来用其他几个定义来解释平均直径变动量。

    首先呢,直径变动量就是该圆检测出轮廓后,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之差。 单一平面直径变动量呢顾名思义,单一个截面测得的轮廓所得结果,而平均直径变动量就是一个圆柱上每个平面轮廓测得结果的集合体之平均值。
    以下为我个人的观点:

1.单一平面直径变动量的定义可以等效为椭圆度,椭圆度定义为:长边直径与短边直径差。比如单一平面直径变动量0.5=椭圆度0.5(轮廓最大直径-最小直径差值)
2.圆柱度可以看做圆柱零件每个平面圆度的集合,对圆柱零件的外圆面,圆柱度实际上可以说包含了圆度,轮廓直线度。
3.圆度和椭圆度存在一定的交合关系,比如0.5的椭圆度可以约看做为0.25的圆度。满足0.25圆度,则必然满足0.5的椭圆度要求。
4.那么椭圆度的空间集合体:平均直径变动量0.5,可以使用圆柱度0.25来进行限制,其余圆度、椭圆度都不需要多做标注解释。如果没有特殊的轮廓度,锥度要求,也同样仅用圆柱度来限制即可。

不知各位大牛觉得这种形位公差的互相转化,解释 是否合理呢

楼主:
很多形位公差,跳动,圆度,椭圆度,轮廓度等等,都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解释

网友(点评):
有时候就是一个基准的区别

网友:
转化是随便可以转化,核心还是看你有效的检测手段和对零部件运动的要求

网友(点评):
是的,正确的检测方法是必要条件

网友:
很有必要

网友(点评):
天涯兄觉得我这种定义转化,对于原需要的质量精度要求,会否合理呢。

网友A:
GB/T 1182-2018形位公差标准里好像没有椭圆度这个概念吧,是不是应该理解为轮廓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1182-2018形位公差标准里好像没有椭圆度这个概念吧,是不是应该理解为轮廓度呢?

是的椭圆度实际上在标准以及机械设计手册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不过它和轮廓度我个人觉得有点差别还是,我感觉轮廓度更可以等效为圆度这种范围带的定义方式,比如某个圆的轮廓度0.5,就可以等于圆度要求为0.5

网友(点评):
圆度是形状公差;轮廓度是位置加形状的综合吧。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在一定情况检测里可以是等效的。比如标注半圆形零件的圆度为0.1,和标注半圆零件的轮廓度为0.1,这时候的范围带是重合的

网友(点评):
半圆形零件的圆度为0.1,和标注半圆零件的轮廓度为0.1)——用的什么设备检测结果相同?找个尺寸超差的零件比较一下。

网友(点评):
轮廓度可不光是评价回转体的,曲面的轮廓度检测在很多行业用的非常多,比如汽车、飞机的外壳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这里举例在特定情况的轮廓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形位公差,跳动,圆度,椭圆度,轮廓度等等,都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解释

转化时要慎重,有些不一定等价。

网友(点评):
是的有的定义是重合的,有的是交集,有的是包含集。重合与包含的情况才能在一些情况做等效检测以及要求标准

网友:
不需要个人认为,这是有全球标准和客观共识的,需要你来个人认为牛顿定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点评):
是有标准,但是这些形位公差的根据定义, 在一定形状测量时是等意义的。之前听过行业内一位公差标准老师的讲座,老师给讲了圆度,跳动,轮廓度的转化。

网友:
个人理解。圆度是对任意截面的要求,整体可能因为累计误差会很差劲,但是圆柱度就是对整体的限制,就能好很多。平面是直线度的严格版。径向跳动比圆柱度更严格,以轴线为基准,限制半径的误差。

网友:
要有基准,尺寸是尺寸,形状公差是形状公差,可以相互转换,但是有国标  比如包容原则(比如直径是φ20(0/+0.02),这个0.02的公差带包含了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独立原则(各算各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则。

网友(点评):
是的,转化和相互注释是需要小心的

网友:
一眼看到椭圆度是个什么鬼,往下看评论知道了,原来想表达轮廓度内的一些事,这个标准里已经写的很明确了,有些能等价转换,有些不能转换,有些转换是为了好测量,这个在<<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这本书里写的很详细了,可以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椭圆度实际上在标准以及机械设计手册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不过它和轮廓度我个人觉得有点差别还是 ...

“比如某个圆的轮廓度0.5,就可以等于轮廓度0.5”——注意:定义中“轮廓度公差带t的圆心处于被测要素理论正确几何形状上”,轮廓度包含了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一般机械零件根据精度不同,形状公差占尺寸公差的比例有要求。如果轮廓度0.5等于圆度0.5,一般对形状要求降低了很多。

网友(点评):
圆直径10,圆度0.5的话,这个画出圆度的公差带的d=0.5的圆,圆心直径也是在该直径等于10的圆,理论形状上吧

网友(点评):
“圆度是指工件的横截面接近理论圆的程度”——只是对理论圆产生的偏差,没限定圆的大小。

网友B:
首先,并不存在椭圆度的概念,只有圆度;
第二,“直径变化量”与圆度并没有直接关联,国标和ISO都是默认的“独立原则”,即形状和尺寸公差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至于为什么这样,可以看我这个帖子
公差趣谈-直径公差可以限制圆度吗? - 第3页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并不存在椭圆度的概念,只有圆度;
第二,“直径变化量”与圆度并没有直接关联,国标和ISO都是默认 ...

老标准“椭圆度”和新标准“圆度”应该是一个意思;老标准表面光洁度改为了表面粗糙度。看最新国家标准:GBT1182-2018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几何公差形状、方向、位置和跳动公差标注,和08标准比较变化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