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之间的装配问题

楼主(2023-11-30):
零件1与零件2螺接

零件1与零件2螺接

零件1与零件2螺接,同时采用结构限位,担心上下两个配合面不会同时贴合,由于安装空间有限,螺钉只能从上往下装,兄弟们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加垫片了,氧化铜垫片,如果真空要求不高,用其他类型垫片也可以

网友:
不要大面贴合

网友:
两个配合面同时贴合这样的结构本来就不合理,优先考虑重要的面。

网友:
沉头孔呢

网友:
|斯文棒棒发表于 11-30 15:49两个配合面同时贴合这样的结构本来就不合理,优先考虑重要的面。
正解

网友:
先将1和2连接后,再连接大面

网友:
永远也没有两个面同时接触,通过公差实现你想要哪个面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