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悬臂装的同心问题

楼主(2023-11-30):
如题,老哥们,我这边有一个悬臂装的转轴,用于收放线,工况是低速旋转,我之前没有考虑到,所以现在不同心旋转,问一下老哥们,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我看别人是把转轴固定在板子上,然后用齿轮去配合转轴,这样来保证同心,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出现什么故障了吗?同心旋转有联轴器问题不大,是标准装配形式。如果出现明显的离心旋转,是否考虑在工作端加支架,个人觉得不是传动侧解决问题。

网友B:
你这个不同心问题应该是轴承套那里太短了,轴承又有点间隙,这样你换上齿轮也是没法解决的,悬臂那侧太长,轴承套太短,线盘一放上去就是下坠的,加长轴承套,或者带座轴承方向去考虑下;直接上齿轮解决不了,不建议直接上。

网友C:
主要是前端受力大,后端轴承座不够长,所以出现了摆动,加长轴承座,最少是主轴的1/2长,

网友(点评):
正解,但没那么长轴承

网友D:
是联轴器老坏?还是有异响? 应该是轴和电机轴不平行,超出轴承的许蓉角度,人家用齿轮(等比的话),因为齿轮可以接受这个误差。更简单的就换个十字联轴器,能用齿轮组,十字联轴器也够用

网友(点评):
另外 转速低不建议和轴直连,不好调。电机刚性还有啥来着 不好设置。(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

网友E:
1.把原来的 深沟球轴承 换成 圆柱滚子轴承

2.轴适当加粗  3.轴承之间距离增大

网友F:
轴承左侧,收满线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承左侧,收满线有多重?

没多重,估计1公斤都到不了,轴上就是一个光纤盘和两个锁头,光纤盘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联轴器老坏?还是有异响? 应该是轴和电机轴不平行,超出轴承的许蓉角度,人家用齿轮(等比的话),因为 ...

联轴器实际上用的是梅花式的,所以联轴器没坏,但也因为这样给轴提供了角度,现在就是轴低速旋转,运动轨迹就是画圆转,不能同心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把原来的 深沟球轴承 换成 圆柱滚子轴承

2.轴适当加粗  3.轴承之间距离增大

这个轴直接已经20mm,而且上面负载没多少,  轴承间距离可以增大,但是这样装配能同心吗,还是说直接买长距离的轴承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什么故障了吗?同心旋转有联轴器问题不大,是标准装配形式。如果出现明显的离心旋转,是否考虑在工作端 ...

倒是没出故障,只不过现在是,轴旋转一直画圆,不同心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前侧是不能加支撑的,所以必须要悬臂装,目前我只想到用齿轮去解决这个问题,想问问老哥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前端受力大,后端轴承座不够长,所以出现了摆动,加长轴承座,最少是主轴的1/2长,

是的,所以基本不可能,我目前只想到用齿轮去驱动来解决,但是我都没用过齿轮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只把轴装上用手就能试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同心问题应该是轴承套那里太短了,轴承又有点间隙,这样你换上齿轮也是没法解决的,悬臂那侧太长, ...

感谢老哥提的宝贵建议,如果您不提,我可能就按照齿轮的方法去做了,最根本问题就是轴太长,支撑太短了

网友:
不懂你说的现象,但我觉得如果出现画圆现象,不是传动机构的问题。悬臂轴你了解,那解决悬臂轴不稳定的方法其一就是加粗。

网友:
楼主多套几个轴承应该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主要是你这个悬臂太长了,悬臂和支撑段看着都超过10/1,轴本身的刚度不太够

网友:
换个中空轴电机直接就搞定了,不需要其他传动机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多重,估计1公斤都到不了,轴上就是一个光纤盘和两个锁头,光纤盘很轻的

用手摇一摇左侧,看看手动能不能画圆圈

网友G:
换推力轴承,外套加长,轴和轴承锁定不要用卡簧

网友:
用膜片联轴器试试增加?梅花的中间的塑料片比较软,变形后旋转起来容易画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推力轴承,外套加长,轴和轴承锁定不要用卡簧

轴和轴承锁定是啥意思老哥,用轴承去卡住轴,让轴不移动吗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和轴承锁定是啥意思老哥,用轴承去卡住轴,让轴不移动吗

网友:
很奇怪啊,为啥我的机构就没有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