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间隙问题

楼主(2023-11-30):
这种尺寸装配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查查公差表吧

网友:
0呢

网友(点评):
连《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这本书都没听说过的人怎么就敢做机械设计?

楼主:
领导说不能标0位  不然会0配0  装不进去

网友A:
能不能装进去?能!
用起来会不会出问题?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你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装进去?能!
用起来会不会出问题?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你是干嘛用的!

能装进去的情况下间隙最小的话我这个公差应该怎么标?按h7/H7的公差目前供应商做不到

网友:
关键看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
说说干嘛用的吧。这个公差,一般不怎么受力的配合能用,因为加工出来的件也不一定圆,卡卡住问题不大,但如果加工很精,运动频繁,可能会有相对移动,对于旋转配合副就不好了,更不合适径向承重。

网友B:
没有必要这么用吧,30(+0.1/+0.05)与30(+0.05/0)的精度一样,但是加工时测量的难度就不一样的,相对加工难度也要大了(测都测不准,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测不准呢?这个精度量不出来?

网友(点评):
相比较,哪个容易测量

网友C:
最小间隙10丝,最大18丝,准头好的装配工,一米外就扔进去了。。。。。

网友(点评):
卧槽,我笑了。。。

网友(点评):
元帅都是这么开玩笑的吗

网友(点评):
确实是开玩笑,,,,

网友(点评):
加上形位公差你在试试?

网友(点评):
牛批,这准头工资得10W一个月起。。。。。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再标注公差,所以你标注得有问题,其次再根据工况和零件大小确定公差带。

网友:
看用途,偏大,有手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间隙10丝,最大18丝,准头好的装配工,一米外就扔进去了。。。。。

也不能这么说,万一这个工件长一米,母件长一米呢,信息太少了,圆度都不标,圆柱度也没有 估计这工件装配要求也不高

网友:
担心装不进去么?这么标注没有问题

网友:
和使用工况等等都有关系的,随便说下,
假如这个是齿轮和轴之类的孔轴配合,就是有问题的,间隙大了
假如是孔轴的起滑动导向的,那还可以的,
假如是多组同步的轴孔,还带高温工况,那间隙就可能还小了,

网友:
最小0.1间隙,松的会响了

网友:
按轴h7,孔G6公差来配

网友:
给公差作用是什么先要搞清楚,如果为了好装,要什么公差啊直接一个30 一个40真的可以直接扔进去,这个和很多车间老师傅一个德行,只知道好不好装,不考虑实际使用功能和寿命,公差怎么给给多少,大学我们的课叫互换性,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如果忘记了再翻翻那本书,再系统学习下,你这么笼统的问,别人很难把一本书的内容给你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装进去的情况下间隙最小的话我这个公差应该怎么标?按h7/H7的公差目前供应商做不到

正常就是H7/g6,也看你轴和孔磨不磨,磨就改小点

网友:
首先你得说是用在哪的

网友:
这么大的间隙肯定不是运动配合件,不然晃荡晃荡响

网友:
工况没有,长度也没有。怎么回答。

网友:
要回炉学习的不止是你领导,楼主也要再翻下书本了

网友:
一般相差0.04好装好加工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你这是想当然的公差,查查标准吧!

网友:
干嘛用的?不能按照基孔制H7/g6标吗

网友:
一般取基孔制,即孔下偏差为0.

网友:
先要搞清楚用途、功能才能知道选什么配合。

网友:
首先,既不是基孔制也不是基轴制。30的直径10丝有点大。

网友:
初期是否可以现参考设计手册  轴类比较好加工,所以选择基轴制,根据你的想法和顾虑,选择间隙配合。等实物来了之后,看看使用效果,不合适再改,合适就不用改了。

大佬们  我这样考虑合理吗?

网友(点评):
轴相对容易加工,所以一般都是基孔制,把难加工的放在轴上,孔选择0位的正公差,相对容易控制

网友(点评):
你想法是不是和我相反,但似乎更有道理

网友:
连《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这本书都没听说过的人怎么就敢做机械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不能标0位  不然会0配0  装不进去

不0顶0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间隙10丝,最大18丝,准头好的装配工,一米外就扔进去了。。。。。

好家伙,小米飞销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不能标0位  不然会0配0  装不进去

你们领导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么大间隙很好装的,一般3-5丝的间隙就很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间隙10丝,最大18丝,准头好的装配工,一米外就扔进去了。。。。。

网友:
楼主你连题目都没给全,别人没法做解答啊。

网友:
间隙配合,min:0.1,max:0.18,这样的配合是个装配钳工就没问题

网友:
很好装配的说。

网友:
间隙配合,没毛病,就是加工要求挺高的

网友D:
10个丝看行业吧   正常这个间隙是容易放进去的差不多刚刚好  不过会掉那种

网友:
假设轴长、孔深各1米,直线度0.2,装配起来有点困难哦,图纸数据不全,去谈装配时个伪命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这么用吧,30(+0.1/+0.05)与30(+0.05/0)的精度一样,但是加工时测量的难度就不一样的,相对加工 ...

,30(+0.1/+0.05)与30(+0.05/0)  这两个公差一样  加工的尺寸可不一样哦

网友(点评):
公差的意义就是这,基本尺寸是一样,不同公差加工、控制的难度不一样,所以才有基孔、基轴配合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个丝看行业吧   正常这个间隙是容易放进去的差不多刚刚好  不过会掉那种

反过来就掉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间隙10丝,最大18丝,准头好的装配工,一米外就扔进去了。。。。。

笑死

网友:
对  要看他工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