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连接对牙

楼主(2023-11-30):
直线导轨滑块是M4的螺丝孔,要将板固定在滑块上,板是要开不带螺纹的通孔还是带螺纹的M4孔,如果开M4的螺丝孔,如何保证板上螺纹孔螺纹和滑块螺纹孔对牙,牙要是对不起来,板和滑块应该是有1个螺距0.5mm以内的间距吗?

网友:
板开不带螺纹的通孔

网友A:
你开M4牙孔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合理吗

网友:
刚刚入坑的,,,我不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M4牙孔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合理吗

将板固定在滑块上

网友:
板上开通孔,不能带螺纹,至于为什么,你可以找两个螺母,一根螺钉,穿在一起拧拧试一试

网友(点评):
两个螺母构对能拧紧,但不能保证两个6方头面保持一致。。。。

网友:
一般螺栓的通孔是有推荐尺寸的  可以查一下   定位就用销子

网友(点评):
前后滑动的,定位左右,左右滑动的,定位前后,需要拆卸的,面上加销孔,通孔锁螺丝,牙孔做限位

网友:
螺丝的用法就是通孔+螺纹孔,没有牙对牙的说法

网友:
。。你这是打算用 螺纹 当定位孔么?
可以先看一些书籍,螺纹一般只负责固定,不负责定位,也有铰制孔螺栓 是定位和固定的。 还是希望楼主 先看一些书籍,这个算最近本的问题了。

网友B:
滑块侧面有定位肩胛面的,拿这个做定位面,板子上的孔做成通孔。实在不理解,去请教下卖导轨滑块的

网友:
兄弟你是文科转行做机械设计的吗?无意冒犯,感觉这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啊,即使是现场一线工人转设计也不会问这种问题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先看看书或者视频学一下基础。
和导轨滑块配合的话,板子上是开沉头孔的,不能开螺纹孔,牙没有连续性。

网友:
滑块有定位面,可以加定位销或者铣槽保证板不偏

网友:
你这思路这么新奇的吗,居然想要活动的两个件用螺牙去对螺牙。

网友:
一般是螺纹孔(攻牙)和过孔(不攻牙)配合使用,如果两个都是螺纹孔的话两个工件不是固定在一起加工和攻牙的,螺丝孔本身的定位有可能会有误差,螺纹的起始点一般很难保证(也没必要保证),所以两个螺纹孔很难锁在一起,使用过孔的话,过孔会比螺纹孔打,这样就允许打孔存在偏差,而且还能省去一个多余而且没必要的攻牙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滑块侧面有定位肩胛面的,拿这个做定位面,板子上的孔做成通孔。实在不理解,去请教下卖导轨滑块的

这个还得一线的装配比较有发言权,样本上面只会说一些参数,功能。产品以外的东西他不会给明确的答复

网友:
能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楼主完全是没有一点机械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得一线的装配比较有发言权,样本上面只会说一些参数,功能。产品以外的东西他不会给明确的答复

问装配是简单直接,但要是没得问呢?如果找的卖家销售不清楚,没法给答案,卖家技术也不给力的话,建议换一家。退一步说,滑块加工也是需要定位基准的,如果没有,那就嘿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装配是简单直接,但要是没得问呢?如果找的卖家销售不清楚,没法给答案,卖家技术也不给力的话,建议换 ...

您说这个就不对哈,滑块自带螺纹孔,定位孔。他问的上面用的板子是否需要螺纹,这个也给不了什么技术支持吧

网友(点评):
不是让楼主问供应商板子是否需要螺纹,是让他问滑块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定位。楼主实际需要确认的是定位的地方,螺纹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