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23-11-30):
电机刹车后,是否会保持原有输出扭矩(电机给我的夹爪施加一个力,刹车后,施加的力是否还存在,是相当于一个预紧力吗)

网友:
我印象里 电机停止时会保持力矩或位置,你强行转动会回位或者报警,但是刹车是断电才有的吧,物理刹车,没力输出了。你伺服电机,不是断电刹车吗?

网友(点评):
是什么原理保持力矩, 可以方向一下吗

网友(点评):
就是电流产生磁场控制转子位置嘛。伺服有位置控制和力矩控制,一般两者选其一,位置控制,编码器发现转子跑了,反馈给驱动器,控制电流让转子回来,力矩就时持续输出。一个力矩 移动到死。同时控制听过没见过

网友:
刹车不是保持,是阻止你运动的那个,而且比你运动扭矩大,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被动,无法主动输出的

网友:
刹车就是不动了,原先在哪还在哪,原先压着啥还压着啥

网友:
电机的刹车是断电刹车,一般的作用是断电后保持原位。你的夹爪夹住了,断掉后,还会保持夹住状态。

网友:
电机刹车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抱闸(一般垂直升降的会使用,安全系数要求高的会使用),一个就是电机本身的使能使电机停止(位置环控制吧)。电机使能停止,微观下是在不断左右摆动,纠正位置。电机停止就是电机断电,没有任何动力,可以推动。有电时就会上使能,无法推动(推力大于扭矩时可以动的)。

网友(点评):
使能是伺服电机控制自身的一种反馈控制吗

网友:
伺服电机刹车只在断电或者特殊控制要求下才会参与位置保持,正常的运动位置保持是靠给使能后的电流环和位置环来保持的,如果负载有运动的趋势,他就会施加反向的力矩使负载保持不动。普通电机的刹车就是机械结构上的有块刹车片压住与电机转子相连的动子刹车片了

网友:
扭矩很大,堵转扭矩。
比如直流有刷电机,堵转扭矩在转速为零时最大

网友:
|huangsiwen发表于 11-30 16:43电机刹车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抱闸(一般垂直升降的会使用,安全系数要求高的会使用),一个就是电机本身的使能使电机停止(位置环控制吧)。电机使能停止,微观下是在不断左右摆动,纠正位置。电机停止就是电机断电,没有任何动力,可以推动。有电时就会上使能,无法推动(推力大于扭矩时可以动的)。
具体还真不清楚。跟反馈有关系。

网友:
刹车有参数的啊,比如说制动扭矩多少NM,制动时你电机还不断电啊,制动时肯定只靠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