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 界面一个配合关系被压缩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11-30):
各位大佬:
    在分析一个结构,发现两个配合关系被莫名压缩了,(运算发现问题在motion中添加接触弥补,回顾时发现的),运算量大大增加,请问为啥motion界面中的配合关系被压缩了(图中问号标记的)。 而模型中没哟(图中红色√标记的)。
   motion界面里 点击压缩的配合,右击试过了,没有“解除压缩”的选项。
   请大佬指导,
    另外有啥群可以介绍呀,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想讨论,想学习下。simulation  motion都可以。

补充内容 (2023-12-4 16:23):
很多高级配合在motion内是不适用的,所以会被压缩

自此关闭此帖

网友:
宽度配合没有对应的运动约束关系,所以就被压缩掉了。

网友:
你把固定解除,再看看,

网友:
很多高级配合在motion内是不适用的,建议改用机械配合,比如铰链等

网友:
大家用这个弄动画还是结构仿真

网友(点评):
弄动画做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