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恰当时候标注公差?

楼主(2023-11-30):
1.工程图标注公差:装配体较大时,或工作断断续续时,建模后出工程图,会不记得每段位置是用来干什么的,有时会标错。
2.建模时直接标注公差:另外一些配合件还没画出来,难以确定。
3.出装配体工程图,在轴孔配合处标注配合等级如 H6/js5 ,然后零件图公差照着装配图抄一遍。但公差配合的地方太多了标注不过来。
以上也可能有我理解上的错误。
请教大家,是怎样进行公差标注的?谢谢!

网友:
拆分子装配体,分拆的越细越好。这样出图的时候按照一小块一小块的出,就不容易错了。

网友:
全标精度0.005,有问题就说机加工 的没达到精度,甩锅

网友:
已进到不画图了
直接三维智能化加工

网友(点评):
三维的就不需要公差设计了吗?

网友:
公差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标的,该标的标,一旦标了,就不能让步,该放的放

网友A:
你出工程图的时候不打开对应的装配图吗?

网友B:
把需要控制的地方整理成清单,出图的时候拿来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工程图的时候不打开对应的装配图吗?

主要是忘记配合那个件的公差了

网友(点评):
相配合的零件要一起出工程图,中间不要出其他零件。或者出图前审核一遍装配体,把公差在模型中标注。其实配合公差大多可以看成轴孔配合公差,一共也只有几种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需要控制的地方整理成清单,出图的时候拿来对照

有道理。也许可在标注尺寸里备注一下

网友:
直接选配合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