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气缸夹管子如何保证居中不偏心?

楼主(2023-12-01):
如图三个气缸夹管子如何保证居中不偏心?

网友:
三爪卡盘?

网友:
定位靠下气缸和V形块,左右气缸用于固定。

网友:
夹紧用气缸  定位用V型块

网友:
V形块+一个气缸。

为啥用三个气缸呢?

网友A:
只有下面那个是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下面那个是气缸

还有2个没装?

网友:
看一下六点定位的案列 就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下面那个是气缸

三个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都是

(`へ′)و✧:;这设计,离了大谱.™️🥳

网友B:
@麦哥123 来看看

网友C:
三个气缸夹管子就不可能保证中心不偏,气缸都属于浮动件,只能压紧,不能起到定位作用

要想中心不偏,应该想办法让装夹面联动,比如三爪卡盘,比如弹簧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哥123 来看看

如果三个都是可调行程气缸,是可以定一个圆心,但这样又无法夹紧圆管
只有一个可能,下方的可调行程气缸缸径选大的,托起V形块,两侧是小缸径气缸压紧,这也是能定圆心的。

网友:
v型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气缸夹管子就不可能保证中心不偏,气缸都属于浮动件,只能压紧,不能起到定位作用

要想中心不偏,应 ...

后夹是三爪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