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轴小了5mm,怎么加粗改成大轴比较好

楼主(2023-12-01):
对接电机的驱动轴直径图纸做错小了5mm,怎么样改成大轴,有什么比较牢靠的方案

网友:
烧不好焊的就不是好车工

网友A:
这时候就要拿出巴铁们的绝活——焊了!

网友B:
这么大的篓子,估计只有送到白沙瓦那个地方才能救的回来。

网友:
为啥小了?是图纸标错了还是加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就要拿出巴铁们的绝活——焊了!

你们都是天天刷抖音6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是天天刷抖音666的

2000卢比,万能的伟大的2000卢比,它能让死的变活的,能让航母上天,能让战斗机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篓子,估计只有送到白沙瓦那个地方才能救的回来。

对,就是白沙瓦,全世界制造业的耶路撒冷。

网友:
直径小了5?强度还够么……

网友:
一般场合 可以加个轴套,

网友:
氩弧焊后车一刀,我以前都是请焊工师傅喝水,

网友:
都是神人,重做一个吧!

网友:
非标联轴器

网友:
诚恳认错,报废,重做一个吧!

网友:
车个管子焊上去。。。

网友:
看你轴大小的吧,轴小的话,价值不高就别折腾了,报废换一根,设计哪有不出错的,做越多错越多,总结好下次如何避免类似错误才是关键。如果轴价值好几千的,那么再找你们领导商量怎么解决,别自己蒙头想办法,你想再多都没用!

网友:
我出个歪主意,加个5mm厚衬套,然后衬套焊上去,完事后,打4个螺丝孔锁上顶丝,顶丝涂螺纹胶

网友:
选一个合适的锥套

网友:
表面喷涂,堆焊

网友:
能镶套吗

网友:
做个套吧·

网友:
驱动轴最好还是重新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就要拿出巴铁们的绝活——焊了!

热处理过的轴很容易焊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