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覆膜如何快速将塑料膜和纸分离开,

楼主(2023-12-01):
请教论坛的各位技术大佬,现在的大部分名片都是印制完成之后在外面覆盖一层很薄的塑料膜,请教一下怎么样快速将塑料膜和纸分离开,尽可能的不要破坏纸和膜的完整性,量很大,采用什么工艺或者设备可以实现纸膜分离。

网友A:
名片用真空吸板吸住,有粘辊从名片得边角处开始撕开,撕掉后移到一旁吹走,手机偏光片贴合机就是这么玩得

网友B:
透明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片用真空吸板吸住,有粘辊从名片得边角处开始撕开,撕掉后移到一旁吹走,手机偏光片贴合机就是这么玩得

感谢您的回复,很有帮助,方方正正的名片可以这样,但是有些没那么规则,皱皱巴巴或者件有破损的就吸不住了,效果就不好了,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胶粘

我是要把纸和膜分开,不是粘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把纸和膜分开,不是粘上,谢谢

我说的就是撕,我测试过一个项目,手机壳板材贴有保护膜再CNC加工,加工后我做自动化撕掉那保护膜
测试结构是可以撕掉,只不过那项目还没谈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撕,我测试过一个项目,手机壳板材贴有保护膜再CNC加工,加工后我做自动化撕掉那保护膜
测试 ...

要是能实现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手机壳和纸还是有区别的,纸比较软。也没那么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