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齿轮相互啮合如何配才不能卡齿

楼主(2023-12-01):
求大佬们帮我看看,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查到。
这种多个齿轮相互啮合,是不是很容易卡齿,怎么避免啊?
感觉大学的时候遇到过这种问题,都没用心记过。

网友:
支持改斜齿,双轮改单轮,看你这样想,是不是怕齿轮件相对移动?考虑斜齿小齿轮和齿圈配合试试。

网友(点评):
还有行星轮系传动机构,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A:
请教一下,你为啥要用这种结构呢。。

网友:
有这种减速机,德国的 ,,,见朋友拆过。。。卡说明齿轮修型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为啥要用这种结构呢。。

大齿轮不是全部有齿,有小部分有个缺口,为了正运转就用了两个小齿轮带动。

网友:
有个齿调距的话,可以调节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