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拆卸型吊耳方案

楼主(2023-12-01):
一个箱体外尺寸3000*15000,原本长度方向焊接4个吊耳,现场车间比较窄,希望吊耳增加出来的的距离能拆掉,箱体材质6mm不锈钢,有什么方案推荐吗

网友:
做个吊架

网友:
应该是其它原因、估计不是车间空间窄的问题。只有焊,再去掉的办法。

网友:
吊耳做成法兰用螺栓连接到箱体有难度吗?

网友:
为什么拆呢?做几个活动的吊环不好吗?两节环链,焊上去。 屏幕截图 2023-12-01

网友(点评):
之前的一套已经在使用了,现在又要来几套,说起吊耳有点碍事,我就寻思来社区问问大哥们

网友A:
东西还在方案阶段还是已经做出来了要处理?这个区别很大哦,方案阶段能改的方式太多了,如果已经做出来成品改就困难一些。方案的时候可以向楼上坛友说的改到顶部、焊接链条、做支架等等,还有也可以考虑内凹吊耳啊!现场改就难了些!

网友:
在外圈槽钢加强筋位置设置铰耳座子,用螺栓联接可以不

网友:
和楼上大哥想的一样,加个座,螺栓接上,用完再拆

网友B:
不可以在顶部做吊环吗,这个尺寸的箱体m20的吊环或者要更大,而且吊环用完是可以拆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在顶部做吊环吗,这个尺寸的箱体m20的吊环或者要更大,而且吊环用完是可以拆卸的

顶部螺纹是最佳方案。

另外lz没说多重?

网友:
如果已经做出来了,直接焊接个厚板,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部螺纹是最佳方案。

另外lz没说多重?

这个确实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部螺纹是最佳方案。

另外lz没说多重?

重量刚才算了一下 在7吨左右,有50*50*4 方钢  50*5角铁,和一些DN65 80 20钢管。一些法兰口 。这个重量,对吊耳有什么要求?

楼主:
手册的这几个全是侧边焊接或者固定的款式呀。上面大伙说的,法兰螺丝可拆卸,是不是侧面做个法兰,再搞个盲孔法兰,盲孔法兰上焊吊耳? 侧板为6mm厚碳钢板, 这样行吗?

楼主:
这样开整????

这样开整????
可开搞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刚才算了一下 在7吨左右,有50*50*4 方钢  50*5角铁,和一些DN65 80 20钢管。一些法兰口 。这个重量 ...

要看你的主体受力结构。
如果在顶部,那就可以不用拆卸了;

如果在侧面,碍事,那就拆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量刚才算了一下 在7吨左右,有50*50*4 方钢  50*5角铁,和一些DN65 80 20钢管。一些法兰口 。这个重量 ...

7t的话你用50*50*4的方管能承受的住吗?你的箱体可是3米x15米的呀,这样吊装中间会形变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不过之前设计的 也是4个吊耳,左右各2,那时候还是用的50*5的角铁哎

网友:
箱体外尺寸3000*15000的话,你的结构设计可能有问题,应按照相关规范来设计。

网友(点评):
原来4套送去的,左右各2,固定型吊耳,现在按你们说的意思,改成30厚方板 8孔攻丝焊接在箱体上,另外20厚的盖板焊接吊耳,螺丝固定,可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B:
7t的话你用50*50*4的方管能承受的住吗?你的箱体可是3米x15米的呀,这样吊装中间会形变的

最好中间吊环多布置几个,你就到淘宝搜m20吊环你在你的箱体里面预埋好螺丝然后吊环可以直接拧上用完觉得占地方你还可以拧下来,对外形也不会产生破坏

网友:
3*15,原来机器为何选择吊耳安装在侧面,吊装有没有发现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那还是保留原来的吊装位置吧。

3*15安排4个吊耳,看上去很夸张。可能重量不是均匀的吧,重心偏右。

网友(点评):
原来设计的位置 吊装过程没有问题反馈,就是吊耳一直存在碍事。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这个箱体已经下单制作了,吊耳按照上图螺丝拆卸方式,以前是固定的方式,现在改成螺丝拆卸型,应该也行吧, 吊耳焊接在加强筋槽钢上也不错的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还在方案阶段还是已经做出来了要处理?这个区别很大哦,方案阶段能改的方式太多了,如果已经做出来成品 ...

好想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