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C油缸是什么油缸?和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中的轻型拉杆油缸有区别吗?

楼主(2023-12-01):
请教:YGC油缸是什么油缸?和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中的轻型拉杆油缸有区别吗?型号标注不同啊。希望有明白人能讲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很多厂家的产品型号和国标型号不一样,看性能和安装尺寸才知道能不能互换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多厂家的产品型号和国标型号不一样,看性能和安装尺寸才知道能不能互换安装

主要是YGC200以上缸径的安装尺寸我没找到...

网友:
现在液压缸产品标准比较混乱,要么按照国标尺寸设计,然后找符合国标的产品;要么直接面向能提供这个产品的厂家,缺点就是一旦绑定这个厂家而没有替代的厂家,将来一旦厂家出现问题,配套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尽量不要用配套件仅此一家的厂家,性能领先的除外

网友A:
至于你说的YGC200以上缸径,你原来关注的那个厂家,那就直接电话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说的YGC200以上缸径,你原来关注的那个厂家,那就直接电话联系吧

只能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