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于提升机双排链的销子不是断就是弯

楼主(2023-12-02):
如题,常用的普通材料都不行 有没有更牛B点的材料 销子直径12

补充内容 (2023-12-2 10:20):
现在用的材料42CrMo 热处理后硬度HRC46 就断 热处理后硬度HRC31 就弯

网友:
你现在用的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材料42CrMo 热处理后硬度HRC46 就断 热处理后硬度HRC31 就弯

网友A:
"普通材料都不行",原因不在材料,在结构。想一下,链条上的销子比12细吧,怎么没有断?

网友B:
销两端加长,材料加硬。销损坏的情况有没有共通点

网友:
设备已经做出来了,补好改了,如果可以通过优化销本身来解决问题,岂不美哉。

网友:
这种结构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材料都不行",原因不在材料,在结构。想一下,链条上的销子比12细吧,怎么没有断?

现在是事后补救, 看换销子材料能不能解决,不行的话  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两端加长,材料加硬。销损坏的情况有没有共通点

材料硬就断  材料软就弯

网友:
要不试试Cr12Mov。HRC58的

网友:
20CrMnTi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42CrMo已经是楼主说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双排链型号 99%的 概率,可以判死刑没救了。
整理下心情,只能考虑重新选型大改了。

网友:
用双排链,说明负载挺大的。悬臂容易弯或断,两个方法,不改结构的话就延长加减速时间,但这种如果急停,容易出现忽然掉落。再一个是加长销,在销的另一端做个座子卡住销,座子通过到少四个螺栓锁紧到与销子另一边相同的基座上

网友C:
链条加大吧,你这种情况力量差好多,选用好材质只能提升10%-20%。

网友:
加大销子的直径

网友:
结构有问题,12的销被切断,算算要多大的力?应该是运行哪里有干涉

网友:
链轮转速多少,电机多大

网友:
销子调质加表面氮化

网友:
直径跟受力在那里,材质再换也没啥好办法,还要考虑成本实际使用性价比,你总不能用钨钢吧。考虑销子加粗或者机构改善减小受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条加大吧,你这种情况力量差好多,选用好材质只能提升10%-20%。

认同

网友:
1、其实断与弯已说明问题,目前情况“小马拉大车”,链轮受不了(同理链条也超载了)。
2、加链条的排数,如二排的改三排“或”改链号,如由12号改16号“或加在链轮齿数,具体要改成怎么样才行要看具体的参数,如电机功率、链轮转速、速比等等。
3、我们在各种带轮、胀套、联轴器、链轮领域多年了,欢迎探讨。

网友:
根本没有计算过,在碰运气,搞不好的。

网友:
连续式提升机托盘端杆的销轴,好熟悉的感觉,哈哈哈,这个问题找个厂家一套就解决了撒,材料用好一点+热处理没啥大问题,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销子出图的时候你的退刀槽要处理好,另外就是不要只考虑抗剪,这个地方抗拉也要考虑,可以用防松螺母去并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