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零件再加工

楼主(2023-12-02):
求助现在有个热处理过的轴类零件,外圆表面希望加上滚花类的防滑纹外径大概R70,而且不是整轴,是1/3圆
因为热处理了,滚花刀干不动了
然后又是外圆面,铣刀类也不好干
考虑说可不可以用大功率的激光开槽之类的方式
或者坛友们有没有好的加工方式求指教

网友A:
批量大不?要是单件,的话   加工中心 吧,就当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不?要是单件,的话   加工中心 吧,就当赔了。

单件,自家的机加回复我是干不了。外协组也告诉我不行
不然就只能重投了

网友:
有加工中心么?滚花 一般要求不严,用个4轴,拿小刀子 慢慢跑,一刀0.1-0.2 ,反正挺费时间的,要是这个活不值钱,就重新干吧。这明显的是工艺没有排好啊,先滚花,过丝,再热处理。要不就是 退火,但是一旦退火,你之前的精加工的尺寸都变了,就看你零件要求严不

网友:
很好干 的,只要你给钱就行,你要什么纹都行,这个有什么不好干 的,硬料,哪管你软硬,相对来说,软料更麻烦,硬料,硬料对机加来说,都是小意思,反而软的最麻烦,硬度低于HRC60,有合金高,高的有磨床,再不行,还有电火花,
你这直接上车上,用合金刀车就行,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1/3圆,如果在车床上,是如何控制车这1/3圆呢

网友(点评):
有什么不行,用C轴功能,不说1/3圆,1/30都可以

网友:
用激光打粗糙肯定是可以的,能不能加工出滚花纹还真不知道,Mark下学习学习。
还有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另外加一个滚花零件或者打个孔加个摇柄。
边缘线割出一些凹口应该也可以吧,只要能实现人工手拧的功能。

网友:
要求不高,手工开槽,磨光机+切割片

网友:
这么浅的网纹硬度42度非常好加工,我们的HRC42度的4头导程67的梯形丝杆都能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