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零件公用一个草图的请教

楼主(2023-12-02):
多个零件有个共同特征,都是围绕一个基本草图的不同位置做基准,怎么能让他们之间关联起来,草图是一个单独零件,更改草图后相应的其他参考零件也随之变化。

补充内容 (2023-12-4 09:26):
补充一点,这写个不同位置的零件,最终依据草图零件组成一个装配体

补充内容 (2023-12-4 09:31):
就类似于一个大的装配体,找到它的主要外形轮廓,以此建立一个草图,其他部位的零部件依据这个草图开始建模,

网友A:
分 在装配体(多零件)里面 和在零件(多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 在装配体(多零件)里面 和在零件(多实体)

只能用装配的形式吗?单独零件体里面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啊 零件还好用啊 你把草图显示出来,就能看见那个公用草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零件还好用啊 你把草图显示出来,就能看见那个公用草图了,

还是没明白?多个零件之间的公用草图怎么实现关联?

网友A:
零件级别的 用多实体,然后把实体当成零件,但是这样会很乱。还有就是在装配图里面 建立一个草图,所以零件和这个草图关联。

SW 的在零件里面插入一个参考零件的功能不好用,如果是invont的话,他有个功能 是插入虚拟零部件,会联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配置吗?不同尺寸对应不同零件?

网友:
是Solidworks吗?是的话,用插入零件的功能,在画其他零件前,先插入那个草图零件当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更新那个草图零件,其他零件不会自动更新,需要在打开那个草图零件的情况下,去手动更新这个新零件。
所以一旦草图零件更新了,需要手动或者用插件批量更新下所有参考了它的零件。
其他软件就不了解了。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我用这种方法的话,是有个一个基体零件的外框结构都一样,就内部定位槽根据不同产品要调整,会这样画治具,零件数量不多,纯草图这样搞的没见过,不太了解你的真正需求,不知道适不适合。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
我觉得用“配置”可以实现,但是我用的不熟,就不多说了,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用配置表,可以实现一个母体,配置N个零件

网友:
草图插入外部块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级别的 用多实体,然后把实体当成零件,但是这样会很乱。还有就是在装配图里面 建立一个草图,所以零件 ...

solidworks也有虚拟零件功能

网友(点评):
他把零件虚拟后 会出一个警告,说不会根据零件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配置吗?不同尺寸对应不同零件?

各零件尺寸、结构等都没有共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配置表,可以实现一个母体,配置N个零件

各零件之间尺寸、结构各不相同

网友:
说不会根据零件变化
你看不懂意思吗,变成虚拟零件后,就是装配体文件内部的零件,就是个新的零件,连文件名都不一样了,已经与原零件断开关系了,为什么要与原零件一致,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虚拟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 在装配体(多零件)里面 和在零件(多实体)

多实体挺好的,只是以粗浅的经验,它的标准件不易装入?轴承啊油封啊什么的不好装进去...

网友D(2024-01-15):
你的要求可以用配置功能实现,如果装配体比较复杂的话建议还是分成几部分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求可以用配置功能实现,如果装配体比较复杂的话建议还是分成几部分去完成

配置不行,因为阶梯个数是变化的

网友D:
|海边街道发表于 01-16 08:35
配置不行,因为阶梯个数是变化的

有图吗?看一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吗?看一下具体情况

这种混凝土预制类楼梯,还有螺旋形的,用配置可以实现楼梯整体高度、长度、宽度、厚度等参数,但是阶梯数量如果变化了不好实现。

网友:
你图上这种用配置是可以实现的,我大概画了一下,你看一下

网友:
装配体——新建零件——绘制到特征出现区别的步骤——返回装配体——设计栏Ctrl复制——右键零件选择使之独立

网友:
草图配合公式使用,可以看看标准件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