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设计树零部件的名称问题

楼主(2023-12-02):
各位好!最近换了个工作,新公司用Inventor,我原来用Solidworks,在设计树的名称和BOM表上有个疑惑想咨询一下。
就是装配体左侧一般有个设计树,列出当前装配体用到的零件。

Solidworks的这个设计树零件名称是直接和文件名绑定的,可以直接通过改这个设计树名称来改外部文件名。

然后Inventor这里我就懵了,
1、它和外部文件名没有关联,也不是iProperty的内部属性,我修改后就发现它和标题栏显示的是一个名称,不知道有什么用。
2、同一个零件,在设计树里是可以编辑成不同的名称,
3、零件使用另存为改名成新的零件后,它的这个设计树名称也不会跟着变

这就搞得我真不知道inventor这个设计树名称到底有什么用了。。。
想请教一下:
1、什么情况下会去改设计树里零部件的名称?
2、这个设计树名称有用的话怎么用BOM表功能读取?
3、怎么样做到在装配体界面去更改零件的外部文件名,并使这个设计树显示和外部文件名一致?
4、Inventor像Solidworks的零件封套和不在明细表中的功能叫什么?

谢谢!

网友A:
零件1-1和零件1-2都是零件1的两个实例,这很难理解吗。你需要使用设计助理对零件进行重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1-1和零件1-2都是零件1的两个实例,这很难理解吗。你需要使用设计助理对零件进行重命名

有点难理解。。。按我Solidworks的习惯,设计树里同样的零件就应该显示同样的名称,然后数量上系统自己加序号。
现在如果同样的零件对应的名称可以随意改,我看不出这个名称和零件的对应关系
就下图我用另存为的方式生成了四个零件,但是他们在设计树里的名称都一样,但看设计树我完全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难理解。。。按我Solidworks的习惯,设计树里同样的零件就应该显示同样的名称,然后数量上系统自己加 ...

不是说了嘛,inventor用设计助理来实现你说的功能,零件与工程l图你也知道这是inventor,它不是solidwiorks。
找找陈伯雄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嘛,inventor用设计助理来实现你说的功能,零件与工程l图你也知道这是inventor,它不是solidwior ...

是版本还是设置的问题吗?我的inventor没有你图上的选项。感谢推荐,我回头看视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