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个平面的线咋画

楼主(2023-12-02):
我用的 UG软件。如图所示

这样翘起来的线,咋画了。。。以前我会画的 ,现在突然一下不会了。。

网友:
抽根烟好好想想吧。。。。

网友:
小米加步枪:圆钢画成方形截面,主形出来,是不是可以用钣金折弯了,按需倒角,最后方形截面倒角成圆形

网友(点评):
好麻烦哦

网友(点评):
那你就扫掠嘛,做技术,讲究一个能不能,不要追求快不快。

网友:
画个折弯面,再画个U形线投影过去

网友(点评):
啊~~我咋没想到,好像可以

网友:
UG有3D草图吗?

网友(点评):
那用3D草图画呗,再扫掠

网友:
画两条线,相交曲线选两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