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封问题

楼主(2023-12-02):
各位大佬,我有一个设备需要水封,密封压力小于0.1MPa,轴在0°~90°正反转,速度很慢,清水,正常水温,需要什么类型的密封。

网友A:
改装一根油缸即可,钢杆做旋转轴,水箱焊到缸筒上。

网友(点评):
油缸的轴是被动旋转的吧,一年都不知道能不能转90度。他这个是主动用的,不合适吧

网友(点评):
人家是问怎么密封,这个方案是不是没问题?常规结构不是额外加摆动机构?

网友:
要看泄漏量要求。要求不高O环就行。转速慢用个油封就行。要正规就是水泵的石墨水封。
哪种都不会一丝不漏

网友(点评):
之前用的o圈领导说封不住。这回正好试试机密封

网友:
3中选择,你自己核对你的参数
第一是盘根,有需要一定空间,会有一定泄漏;
第二种是机封,同样需要一定空间,但保证微量泄漏,对于水可以说是不漏;
第三种,不建议使用,是密封圈,需要结构相对复杂,但与轴(和轴承,不合理,需要结构除水)配合可以保证微量泄漏。

网友(点评):
弄了一个机封试试

网友(点评):
大佬,这个3个选择能拓展吗?都没用过,没看懂。自己的设计过的都是静态密封。

网友(点评):
机封成本稍高,对使用参数要求也稍高,设计复杂但可以找供应商协作

网友(点评):
静密封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动密封可以按我说的去查供应商样册,或者试着找找度娘机封怎么用,密封圈的用法主要就是下边说的水泵的密封,盘根用在某些大水泵上,允许一定泄漏的环境,了解深了你还会知道柔性填料~

网友:
旋转组合油封

网友(点评):
查了下资料,是指的旋转式的机械密封吗

网友(点评):
类似o型圈,但是是组合式的

网友:
这个我做个相同结构的水箱,轴开槽装两个O形圈抹黄油,做十万次有漏水渗水,经查O型圈不合格变形

网友(点评):
水压小,我是敞口水箱

网友(点评):
之前的设备用过o型圈,密封不是太好,外面还做了一个盒子专门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一根油缸即可,钢杆做旋转轴,水箱焊到缸筒上。

突然就打开了新世界

网友:
水泵用的动静密封机构即可,密封面现在是用二氧化铝宝石做的

网友:
至少有5种方式:
1、O圈密封:一条O圈不保险就2条
2、油封密封:0.5MPa以下可以用
3、格兰圈:寿命/可靠性要好于O圈,装配工艺会比较复杂,可能需要工装辅助,具体可以咨询供应商
4、泛赛密封:比较新的轴气密工艺,寿命/可靠性较O圈和格兰圈更好,安装工艺简单,价格稍高一点
5、机械密封:上面大佬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