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展开问题?

楼主(2023-12-02):
钣金展开,折弯都有,就是工程图里面没有展开图?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软件是不是SP0?

网友A:
平板型式就是啊,,,,,

网友(点评):
关键他不是平的,哈哈

网友:
你看你配置里面 是不是再 展开配置下,你把零件给折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型式就是啊,,,,,

没展开

网友(点评):
是不是展开后编辑过?

楼主:
软件是solidworks2019SP0,展开了

网友:
要看看设置参数(折弯系数,如果三维钣金里能展平,就是配置那里出问题了)我有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挺烦人的

楼主:
三维钣金里能展平,因为我这个零件是在装配图里生成的新零件,因为有其它零件更新了尺寸,随后我把它的参照删除了,尺寸有点改变。后来工程图里就出现了展平图了类似的图,别的都行,就它不行。以前也出现过这个现象,重新再做就行。想找找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