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电机系统的选型计算问题

楼主(2023-12-02):
【情况描述】    设备限定选用一款220V无刷电机,通过同步带驱动一辊筒,辊筒两端安装轴承,辊筒转速约900rpm,外径240mm左右。
    通过计算得到约200N·mm的轴承启动力矩。
【问题】
    轴承启动力矩如此小,可选的无刷电机额定扭矩都远远大于启动力矩。电机是否意味着可以随便选取?我实在是没有找到一个有理有据的理由,来约束选择电机的参数,从而进行选型和校核。与此相似,通过空间布局,我仅可以拟定同步带轮的中心距,传动比又如何凭借一个有理有据的设计原则来确定呢?
   诚邀各位工程师答疑解惑,感谢。

网友A:
既然是辊筒,你这个辊筒的承载没有吗?光让一个辊筒转起来本身就不用多大扭矩

大的是辊筒上的承载,你都提到同步带了,同步带的另一端是干吗的?同步带的功率扭矩损耗也是要靠电机补偿的。

网友:
传动比是根据你的线速度(产能)来进行计算的。设计有多种选择,你要做的是尽可能找到最佳的方式。不能为设计而设计

网友B:
辊简和负载的转动惯量都很小吗

网友C:
输送线要考虑上面的负载的呀,如果是要定位和根据需求启停定位的,那还要考虑惯量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辊筒,你这个辊筒的承载没有吗?光让一个辊筒转起来本身就不用多大扭矩

大的是辊筒上的承载,你都 ...

除重力外,没有其它负载,只是取的名字叫辊筒,并不是用于传送线,仅仅是作为旋转体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线要考虑上面的负载的呀,如果是要定位和根据需求启停定位的,那还要考虑惯量比的问题。

除重力外,没有其它负载,只是取的名字叫辊筒,并不是用于传送线,仅仅是作为旋转体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辊简和负载的转动惯量都很小吗

除重力外,没有其它负载,只是取的名字叫辊筒,并不是用于传送线,仅仅是作为旋转体做实验。辊筒的转动惯量相对于电机还是挺大的,但是这不是伺服电机,也没有闭环控制的需求

网友:
计算功率只需要大概20W,20W的无刷电机最大力矩大于2*0.2Nm应该可以了吧。考虑启动时加速转动惯量的影响,力矩选大一点的。